STM32 DIY“古老”U盘

楼主(2009-07-07):
最近做一个STM32的USB,看到古道热肠AT45DB161搞成了一个“古老的U盘”,手头有几片那样的SPI FLASH,也想搞搞,但是遇到了些问题,如下:
    移植的是STM32的USB库Mass Storage,读写AT45DB161的用了古道热肠的,读写都可以。也能格式化。
打开做的U盘,有:
按文件名以及在WinHex中看到的
发现是offset 0中的数据
在U盘里建立一个文本文档
保存后,U盘里多了很多东西
很奇怪,其中的文件名称和在WinHex中看到的数据一样,怀疑就是读了那数据出来的。比如那个文件夹any key.to就是
1E0的内容
本应是FAT12字符的部分,在建立文本文档后也变成了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USB读写FLASH过程中出了点问题
这是读函数
void Read_Memory(void)
{

  if (!Block_Read_count)  //块读计数不为0
  {
  #ifdef _USE_MSD
    MSD_ReadBlock(Data_Buffer, Memory_Offset, 512);
  #else
    printf("Read_Memory Block_offset:0x%x
",Memory_Offset);
    DataFlash_ReadSector(Memory_Offset,Data_Buffer );
  #endif
    UserToPMABufferCopy(Data_Buffer, ENDP1_TXADDR, BULK_MAX_PACKET_SIZE);
    Block_Read_count = 512 - BULK_MAX_PACKET_SIZE;
    Block_offset = BULK_MAX_PACKET_SIZE;

  }
  else
  {
    UserToPMABufferCopy(Data_Buffer + Block_offset, ENDP1_TXADDR, BULK_MAX_PACKET_SIZE);
    Block_Read_count -= BULK_MAX_PACKET_SIZE;
    Block_offset += BULK_MAX_PACKET_SIZE;
  }

  SetEPTxCount(ENDP1, BULK_MAX_PACKET_SIZE);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VALID);

  Memory_Offset += BULK_MAX_PACKET_SIZE;
  Transfer_Length -= BULK_MAX_PACKET_SIZE;

  CSW.dDataResidue -= BULK_MAX_PACKET_SIZE;
  Led_RW_ON();

  if (Transfer_Length == 0)
  {
    Block_Read_count = 0;
    Block_offset = 0;
    Memory_Offset = 0;
    Bot_State = BOT_DATA_IN_LAST;
    Led_RW_OFF();
  }
}

这个是写函数
void Write_Memory(void)
{
  u32 temp =  Counter + 64;

  i = 0;
  for (; Counter < temp; Counter++)
  {
    Data_Buffer[Counter] = Bulk_Data_Buff;
    i++;
  }
  Memory_Offset += Data_Len;
  Transfer_Length -= Data_Len;

  if (!(Transfer_Length % 512))
  {
    Counter = 0;
#ifdef _USE_MSD
    MSD_WriteBlock(Data_Buffer, Memory_Offset - 512, 512);
#else
    DataFlash_WriteSector(Memory_Offset - 512,Data_Buffer);
    printf("Write_Memory:
Memory_Offset0x%x- 0x200=0x%x
",Memory_Offset,(Memory_Offset -512));
#endif
  }

  CSW.dDataResidue -= Data_Len;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 enable the next transaction*/

  Led_RW_ON();

  if ((Transfer_Length == 0) || (Bot_State == BOT_CSW_Send))
  {
    Counter = 0;
    Set_CSW (CSW_CMD_PASSED, SEND_CSW_ENABLE);
    Led_RW_OFF();
  }
}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好想我这个也类似古老的U盘也能跑起来,希望得到指点。特别是搞出来过的古道热肠  !

网友A:
目录表错位了

楼主:
谢谢楼上

头一次发这么多图片上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图片没了,哎~~ 以后多发帖~~

谢谢楼上,哪么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B:
注意写扇区一定要写成功

AT45DB161D写扇区一定要等待的.
可以先等它写完后再返回主调函数.
也可以在下次读或写之前查忙.
您先用每一种方式调,效率较低,但很可靠.

楼主:
谢过

我借鉴的是您的读写函数,里面有查忙的函数呀。

网友B:
您再用BusHound跟踪一下通讯过程.

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自己多试试吧.

楼主:
奇怪

今天看了看,发现格式化成功后只有FAT12的引导扇区,FAT1里面也是和引导扇区的内容一样的。
  古道热肠是否能帮忙将你的引导扇区和文件分配表等截图上来看看。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帮助~!
慢慢摸索,总于将其搞定~~~
呵呵

网友B:
什么原因,害得我忙着给您截图呢.

网友B:
FAT区截图

网友B:
不好意思,贴错了.

网友B:
调试过程要重视调试信息的输出,只要将待写入Flash的数据送

并将送往USB的数据都送串口来监视,应该能分清究竟问题出在哪儿的.

楼主:
恩 谢谢

谢谢古道热肠,你真是一个热心人,是读写的时候,地址指向错了。呵呵,你贴上的图也很漂亮呀!
 再次感谢~~

网友C:
12楼的贴图真漂亮

网友D:
女朋友????很漂亮。。。

网友B:
哈哈,回楼上

那有把自己的女友照到处贴的呀,显摆呀,网上Down的.

网友E(2009-11-09):
怎么加入这个组啊

网友F(2010-03-17):
能把AT45DB161搞成了一个“古老的U盘”的程序发给我吗?非常感谢,邮箱zhaoxbcar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