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电视里加多组AV端口?

楼主(2009-07-13):
我现在按电视遥控上的TV/AV 键只有AV1 再按下就是 TV 了呀 , 我想加多一组 AV2 ,意思是按遥控上的 TV/AV 键,电视会显示 AV1 再按下就是 AV2 了,再按就是TV了?
如何实现呢?

网友A:
这个好像很难

实在不行,自己做个双路AV切换了。

网友A:
好像很难啊

实在不行,自己做个双路AV切换了。

网友B:
哈哈,不算太老的电视机都有2路AV输入

俺家那电视有5,6年了,有两路AV输入.

网友C:
我来说说

假如要完做到你说的,需要改电路板,同时电视的软件也需要改;但可以有个变通的方法,假如你不需要AV1和AV2同时收看,可以做个2选1的开关,信源还是只有AV1,但是你可以输入两路信号(不同时输入)

网友D:
想要用原来的遥控器实现要改的地方太多,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