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灯板电路

楼主(2009-07-28):
我的设计思路是用电压比较器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控制LED的亮灭,R6是光敏电阻。看看这个电路设计对吗?我是菜鸟第一次设计电路。

网友A:
没有反馈,在临界区会不稳定.

网友B:
建议:

1、接个大电阻在1、3脚间来点正反馈,消除临界闪动。
2、LM2903是OC输出,需要接个上拉电阻,要不三极管永远不会导通。
3、那三个1K电阻取值不合适,浪费电能,加速地球变暖、人类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