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萤火虫,感觉比较有创意

楼主(2008-08-16):
一颗小单片机实现了一个电子萤火虫,用LED模拟萤火虫发光。实际就是用单片机的I/O控制LED间断地点亮,类似一个萤火虫。

如果仅仅是这样,当然没有什么好称赞的。不过这个萤火虫还有一个光敏电阻做的传感器,能够感知外部的光亮。如果把几十上百个这种萤火虫放在一起,虽然开始时它们都是随机地发光,当时它们会根据外部的光亮调整自身的发光间隔,最后所有的萤火虫都会同步发光。这就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系统。

 相关链接:http://techlife.blog.51cto.com/212583/92984

网友A:
用单片机就严重浪费资源了

最后步调一致更加没意思
要得就是那种随机的效果
嘿嘿,我想忽明忽暗的那种萤火虫效果,模拟电路就能够实现吧

网友B:
我不用单片机也能实现,纯模拟的就够了。

网友C:
要是这萤火虫装个小电机能走动就好玩了

最好是用三极管做个H桥,做几个小轮子,能够自己到处走,既能走到一块,还能各奔东西才好玩.当然每个萤火虫要分个性格设定值,性格相同的就能走到一块.

网友D:
要是能够飞就更好了

特别是能够知道人走过来,他就自己飞起来。而且不能太大。

现在还能够看到萤火虫吗。 不知道老家的乡下,夏天的晚上时候还有萤火虫。

网友E:
上面看着像个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