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认为DIY一个Keil for Arm的JTAG彷真器如何?

楼主(2008-08-20):
设想:
1、硬件:USB芯片+控制CPU(小ARM就很合适);
2、软件:A、USB驱动,不知道是否有现成的可以使用......
         B、彷真器的协议,不知道哪儿能找到资料......

先讨论一个问题:不知道DIY这样一个东西是否能增加对ARM的了解,对以后如何科学的使用ARM芯片增加一点认识。

网友A:
到处都是了

楼主: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

那种**别人的东西的行为还是别在这里说了

网友B:
rdi 协议搞不到

网友A:
就算搞好了硬件

用keil的软件难倒不是盗版?

楼主没用过盗版?

还是找个比较可行的diy项目操作吧。

楼主:
如果楼上这么说,那还搞什么技术呢?

直接把别人的东西搞过来**好了

网友C:
如果能高到rdi接口协议,这种仿真器估计早就满天飞了

网友D:
楼主可以提交一个发起议案,看看是否有响应的人

如果有人响应,也可以啊

网友E:
完全自己做难度高

如果做D版的话,违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