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难调啊,哎!

楼主(2008-09-04):
到现在,方案一直未定。方案太难,则曲高和寡,难以满足DIY的乐趣。方案太简单,则又体现不出技术含量。用现成的一些部件,简单,容易成功,但是价格高,用复杂的器件来做,便宜是便宜了,不过调试难度和一致性也是难题。
目前看来,要想兼顾高手和新手,学习和实用,很有难度。
发了个帖子征求意见,得到的意见寥寥无几。
周一就要最终确定了,我到现在都还在为方案犯愁了。

网友A:
你这个项目很大,比古道热肠那个难搞得多

数码类的东西,有台电脑,整个原理图,画个板子,改改代码,努力点的学生在宿舍里都有机会能跑起来。
你这个命题不同,工作量很大,所以不能追求技术含量,要分段进行,有了成就感,兴趣才会高涨。
软件,你要先写好,提供一个能跑的DEMO CODE,供参与者去发挥。
同时,PCB设计及参数都要做到真正的免调,不然,你把板子全调好?
处理得不好,极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唱独角戏。

网友B:
实际上, 只要有热情, 真做了, 即使失败了也进步很多

人的思想是第一位的.

不建议用现成的(做成现代手机框架的那种除外, 哈哈), 但要尽量容易.

第一次成功了(不成功也得搞定), 拿出来装B, 第2, 3次就有人了.

无线的这一块, 我想学习一下, 一定支持. 就剩你一个人做了, 我也会尽力帮忙. 说到做到.

(现在真会无线的人不多.....)

网友C:
以照顾新手为主吧。难度可以适当低些。

我们主要是培养大家的兴趣嘛。

网友D:
难度应视参与者的水平定

    收到东瓜的邮件,蚂蚁说的有道理,不过收音机是否必要则是个问题,我觉得应以数字传输为主,毕竟主题是遥控器,哪怕就是接串口直接发基带信号都行,带宽也不必计较太多,配PC是无线串口,加上MCU就是遥控器了,信道要先搞定。
    建议先摸摸报名参与者的底再最后定方案。

网友E:
我觉得楼主不用顾虑太多

搞了再说,爱谁谁!

当然兼顾最好,实在不行的话,自己拿主意。

其实这种项目,事先规划的再好,最后也有修改的要求,不如干了再说,呵呵。

网友F:
兄弟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

网友G:
同意6楼

众口难调,就不调!搞个Demo板能看到基本的东西,以后就好办多了!万事开头难!

网友H:
带上“工业”的帽子就不太好办了

网友I:
要有恒心……

网友H(2009-03-04):
这个工业遥控器还没有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