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方案大致确定了

楼主(2008-09-05):
还是先作后说吧,兼顾老鸟和新手,有啥意见等完成第一步骤再讨论
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宽频带FM接收机,70-120M范围,PLL和VCO为LC72131,10.7M中放和解调为TA7303P,此为基础电路,制作过程中也能找到足够多的信号源来调试,嘿嘿,当然如果你有现成的性能很好的FM接收机,可以跳过此过程,如果想玩FM立体声,自己加上TA7343AP

2,RF端加LNA,变频至70-120M范围,需要一个混频器和一个PLL+VCO,我打算采用一体化IC,si4133,我做过,性能不错,虽然很贵但是我能提供不少免费的拆机件,嘿嘿!混频器待定,选用现成的。LNA用三极管BFP405制作。

3,FM发射电路,直接PLL+VCO调制

4,发射接收机统调,虽然此为FM发射接收机,但是仍然可以进行数字信号的传输,对此我很有把握,蚂蚁以前就用FM信道传送过100Kb的串口电平,用来上网。

5,关于全双工还是半双工,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定,如果采用全双工,则发射接收频段相隔越远越好,同时会采用双天线,避免制作麻烦的双工器。如果采用半双工,则能够节省一些器件。

6,此项目不会集成在一个大板子上,而是由各个小型模块组合而成,方便改造。同时,项目周期会较长,还请各位老手新手有力出力,我会提供一部分免费的套件给参与者
还有什么不明的,请跟贴,我会一一说明

网友A:
看样子12步就是很一般的

然后就深入了, 这个方法好.

还可以逐步筛选成员.

估计第一二步扛住了 剩下的就可以扛住了

楼主:
多谢司南姐姐捧场

网友B:
嘿嘿,能独立做出非一体化IC结构的收音机就能完成这个项目

    当然,“做出”和“设计出”还是不同的,“做出”是第一步,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步,这也是很多“高手”皆出身于“电子爱好者”身份的缘故。
    从实践中学习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

网友C:
LC72131

LC72131 有VCO吗?

网友D:
我这有的只是TDA7540的一体化收音机接收头,

手头有好几个,对接收端还了解一些,FM发射还未接触,,

网友D:
这个活动一定要跟着做一下,走走过场也好,呵呵,

网友A:
本人男性,

特声明.

网友E:
away大伯上来

网友F:
瓜瓜记错了吧

俺最高弄到57600bps,由于时序问题很不稳定。
在14400bps下很稳定,与200米可上网的主机通过直接电缆连接,实现“无线”上网。那时带宽不重要,看看网页够了

网友G:
呵呵,支持,算我一个!

网友H:
提一下建议

可不可以把前期一些相关的资料文档等放出来,这样大家也好各自开工,至于调得如何也就靠大家的技术了,不懂再问嘛...
难道大家要等DEMO调出来再拿一套回来再装上去,这就是DIY?

最好帮我把各个IC的价格报一报?

我也是初学者,嘿嘿...

网友B:
呵呵,当年还有支持串口共享上网的网关软件

比“直接电缆连接”要好使一些,不过那年头出口也往往只有14.4K,1996年俺触网用的就是14.4K的创新Phone Blaster。

网友F:
用过Wingate和sysgate

网友I:
不错!

看来方案很适合我做啊,1,2,3,4步应该能搞定,噪声抑制得慎重考虑。双工器没做过,得补习一下了。其余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偶还设想当这个东东做好之后,用它来传送视频信号,当然,得稍作改进了。到时候偶就有得玩了啊,哈哈…………
还得谢谢冬瓜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