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软件不为人知的技巧

楼主(2008-09-10):
PCB布线软件的书籍和资料大家应该都看得不少了,网上有很多布线技巧的**,大都是教人如何避免干扰,如何走地线等等,其实这些软件里面还有一个功能,也很好用的,只是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没有介绍。这就是NetClass功能。
  Pcb文件首次加载网络表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分类。这个功能可以人工将无数的网络连接分门别类,比如分成power、data_bus、Address_bus、Hi_volta等类别。这样分类后可以分别对不同的类别施加不同的布线策略

 好了,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以protel为例):

  首先打开一个PCB图;选择菜单“Design-->Classes..”跳出图1的画面。

  这里我已经预先定好了几个C,其中“AllNets”是protel默认的类别,这个类别包含了所有的网络。如果定义了布线规则,默认就是针对这个类别的。

  现在我要为这个pcb增加一个表示CPU地址总线的类别“Address_bus”,按下图1画面中的“Add”按键,在图2的画面中输选择“A0~A19”,然后选择“>”把这些网络放置到右边的子窗口中。如图3。这样就建立好了一个新的pcb网络类别。用同样的办法,再建立“power”、“data_bus”等网络类别。
好了,我们为这些网络类别分别指定布线策略吧,首先我们为电源类指定布线策略。按下图4画面中的“Add”按键,增加一个策略。如图5所示,“FilterKind”选择“NetClass”,“NetClass”选择“POWER”,然后可以分别设定它的线宽等参数,你还可以为POWER类增加一个靠近限制的规则(由于我这个电路板是4层板,我这个工程就不设置靠近规则了)。

由于我的这个电路板是一个高速的嵌入式系统,CPU外部总线频率大约200MHz。所以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设计就变得至关重要。每个地址总线相互之间的长度差不能太长,否则会造成传输延迟。但是手工去测量长度差实在麻烦,这里就可以为地址总线设置一个布线规则。

  在图6的布线规则窗口中,选择“LengthConstraint”,弹出图7窗口,选择“ADDRESS_BUS”类,可以设置总线最大长度和最小长度。图8所示窗口可以为这个NetClass设置蛇形布线规则。

  设置了以上规则后,无论是手动布线还是自动布线,都会简单很多。在手工布线和修整电路板的过程中,不用再考虑这些参数了,因为你犯规后,PCB编辑器会给出警告。通过这样的设置,你一次可以为一大把信号线设置规则,不再需要一个一个信号单独设置了。可以节约你不少的时间,也可以避免你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更多PCB抄板资料尽在:http://www.pcbcb.com。

网友A:
看看老手有几个不分组的?还“不为人知”呢...

网友B:
LS没理解LZ的目的...

网友C:
!

哈哈,LZ的目的是广告...

网友D(2008-10-18):
图呢

图在哪里

网友E:
图在链接里(猜的)

网友F(2013-02-24):
忽悠,这个都是基本常识了,还不为人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