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匠人手记》24《用单片机IO口实现单线单工通讯》已经发布

楼主(2007-01-08):
《匠人手记》24《用单片机IO口实现单线单工通讯》已经发布,敬请关注。

许多便宜的单片机都没有标准的串行通讯口。因此,我们常用单片机的IO口来模拟串行通讯。在该手记中,匠人给出一个简单的通讯方案。

由于文档中包含了图片,所以还是按惯例,以PDF格式发布。点击下面的连接,进入下载页面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33921.html

网友A:
别吊胃口了,赶紧发布吧!

楼主:
温习一下先

《匠人手记》版权声明

《匠人手记》01《分段线性插值法》

《匠人手记》02《用普通IO口检测AD值的方法(采集温度)》

《匠人手记》03《一阶滤波方法》

《匠人手记》04《镍镉_NiCd_ 镍氢_NiMh_电池的充放电特性》

《匠人手记》05《手机锂电池充电特性要求》

《匠人手记》06《几种充电电池性能比较》

《匠人手记》07《巧用移位法进行多字节乘除法计算》

《匠人手记》08《巧用移位法进行数制转换》

《匠人手记》09《移相控制与过零检测》

《匠人手记》10《复位电路集锦》

《匠人手记》11《按键漫谈》

《匠人手记》12《单个按键多次击键的检测方法》

《匠人手记》13《解读TL494制作的降压电路》

《匠人手记》14《串口七日之创世纪篇》

《匠人手记》15《MC68HC908应用手记》

《匠人手记》16《天梯——MSP430之学习札记_第1部_》

《匠人手记》17《天梯——MSP430之学习札记_第2部_》

《匠人手记》18《天梯——MSP430之学习札记_第3部_》

《匠人手记》19《天梯——MSP430之学习札记_第4部_》

《匠人手记》20《天梯——MSP430之学习札记_第5部_》

《匠人手记》21《多种击键类型的处理流程图》

《匠人手记》22《梦幻时钟摇摇棒大揭秘》

《匠人手记》23《单片机入门知识与基本概念》

 相关链接:http://www.mcublog.com/blog/blog2006/cxjr/archives/2006/19158.html

网友B:
匠人可是孜孜不倦

不象菜农到处灌水啊,哈哈
菜农别介意

楼主:
目前正在画流程图

网友C:
顶,支持这样的高手、大侠!

网友D:
匠人,

 你的手记要不要代理,我接了,负责宣传,发扬光大

楼主:
哈哈,欢迎代理,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匠人,

 你的手记要不要代理,我接了,负责宣传,发扬光大

网友E:
问匠人两个问题:

1、你用什么软件画流程图的?

2、这种通信场合,我一般就是模拟串口协议 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一般也用标准波特率。 我觉得这个协议就不错了,当然你的也不错;但是我推荐还是串口协议,你觉得呢?

网友F:
倒塌了~~~我到处灌水...晕倒!!!种菜才对~~~

准备听课~~~

不过菜农对单总线也略知一二...

网友G:
哈哈,光浇水不放种子啊?看你到时吃什么

楼主:
答wszqw

答wszqw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问匠人两个问题:

1、你用什么软件画流程图的?
答:Visio

2、这种通信场合,我一般就是模拟串口协议 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 ,一般也用标准波特率。 我觉得这个协议就不错了,当然你的也不错;但是我推荐还是串口协议,你觉得呢?
答:匠人觉得,标准的串口协议,主机及从机的波特率必须一致,这对于RC振荡的系统来说,比较麻烦,尤其是字节较多时。 不过,标准总线也有好处,就是便于调试(有许多电脑串口调试软件),此事有待进一步探讨。

楼主:
hotpower高见,转!

楼主:
3问hotpower

1、大家知道实际上单总线也分同步和异步协议,类红外实际为异步协议,故对时间要求很严,而且占用系统资源较大
——异步协议对时间要求很严?我感觉……

2、这种协议实际应用中是有个偏移的问题的
——你说的长线通讯有多长啊?

3、另,你觉得我文档中的采用增加一个校准位实现波特率自适应的方法可行吗?能否解决你的偏移问题?

网友F:
倒~~~到底是"转"还是"砖"~~~

恭喜匠人开始忽悠~~~

楼主:
三弄hotpower

1、倒~~~到底是"转"还是"砖"~~~
——是“转”,意思就是说你的贴已经被百宝箱转贴了。也可以理解为“砖”,意思就是说你的贴为百宝箱添“砖”加瓦了。根据你的爱好,特赠送透明短裤一条请查收。呵呵

2、关于畸变的问题
——匠人的通讯协议中,低电平是作为“同步信号”的,略有畸变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本来就是按RC振荡模式来考虑。高电平时间1t或3t才有实际意义。我想,即使有畸变,也应该是一个方向的畸变吧,要么都变大,要么都变小。通过波特率校准位采样t,应该可以消除影响吧。不知道这样想法对否?

3、关于异步通讯的问题
——匠人觉得这种通讯方式虽然只是单线制,但由于每个低电平都作为“同步信号”因此,时间误差不会被累积。这更像是同步通讯吧。呵呵,一家之言。

网友H:
强烈支持!

    对于一个喜欢“拿来主义”的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贴子的。
    我重视实际应用远远多于理论基础。
    祝愿匠人的百宝箱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物!

楼主:
本来就对“同步”“异步”理解不透彻,于是匠人上网搜了

本来就对“同步”“异步”理解不透彻,于是匠人上网搜了一下,于是更加糊涂了。

根据网上信息:同步通讯比使用异步通讯效率高,但是,“同步通信”的通信双方必须先建立同步,即双方的时钟要调整到同一个频率。(这一点和hotpower 的"异步协议对时间要求很严"似乎有点出入.)

网友I:
还不如用IRDa

用红外协议,或者可以这样保证同步:每位发出一个PWM,占空比1/3表示0;展空比2/3标示1;用1/2来判决,可以先发一个同步高脉冲来确定位宽。
如______|---|_--|__-|______帧,该帧数据为同步+0+1

楼主:
其实这个协议里已经借鉴了红外协议

网友G:
“同步”“异步”并不是绝对的,对于有特定格式的数据,

从数据信号上获取同步的,
而且大多数串行数据也都是(可以)这样做的,比如红外遥控、UART、来电显示的FSK等...

网友G:
不同意匠人的电平定义!

你那样根本无法双机通讯
“通讯线平时空闲时处于低电平,由一个100ms 的高电平作为引导码来唤醒从机。然后发送一个字节串行数据。完毕后通讯线恢复到空闲状态的低电平。对于从机来说,接受完8 位数据,或检测到一个连续5t 的低电平(结束码)即可认为通讯结束。”

应该把高低电平反过来才对,毕竟大多数单片机都是用的弱上拉,而且只有下降沿和低电平中断

而且,单片机用一个IO口可以实现单线半双工通讯的,并且加上交互应答后可以明显减少一次传送的时间的(100mS的引导码时间被缩短)

网友J:
这种方式可靠性不高

我一般是3条线,单向传输,需要一个中断脚,一个波特率时钟,类似SPI,一条同步信号线,一条数据线,一条时钟线,相当可靠,软件开销极少

网友G:
单线双向通信的可靠性不成问题,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只是资源占用多点罢了

LS的太浪费了,完全没必要又是“同步信号线”又是“时钟线”的,重复了

网友K:
基本同意29楼意见

网友E:
多谢匠人!

建议匠人将你的手记集成一册,做成一个pdf文档

网友E:
关于长线通信,这样做比较好

发送端加一个p管做驱动

通信协议还用匠人的协议

1、对于hotpower老侠说的充电/放电/偏移什么的容易克服

2、对于xwj大侠说的极性问题也可解决

网友E:
我做过这样的长线通信

不过系统用的是24V电源,所以P管上接的是24V电源,接收端用电阻分压到5V送单片机RX脚

开始想弄个匠人那样的协议,再考虑一下觉得不如就用串口,可靠性一样,速度还更快,最简单不过了。波特率1200bps

用一捆约200米长的单芯细线(就是平时用来焊板的那种线)试了试,**,居然接收没有一点问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电流传送?反正最后就这么用的了,一个发送多个接收(广播方式)。用的挺好。

网友G:
34楼的电路要双工的话就要2个IO了

不过可以用于机外长线通讯

而IO直连的方式直适合于机内或干扰小的场合,但可以用单个IO做半双工通讯

楼主:
wszqw的电路,匠人也用过类似的

不过是用2个三极管

网友E:
呵呵,其实我也是用2个管呢

两次取反恢复原极性

因为我用的是单片机的串口收发啊~~

网友J:
XWJ的单线双向通信如何实现?

XWJ的单线双向通信如何实现?
看到过一个空调控制器用单线通信的,还用一种居然一条通信线接在直流电源线上来通信的,我服了!~~~~~~

网友J:
另外XWJ的单线双向通信速度如何?

另外XWJ你用I/O模拟的单线双向通信速度如何?能否做到1000BPS以上不丢码?

网友F:
如39楼单线可能集电源,语音,1主多从双向低功耗通信

不说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产品了.

单线半双工通讯没什么新奇的,不过协议确实很重要.

至于总线空闲电平状态是什么,这要根据实际要求而决定.

并非只是一般的低或高电平,可能还有高阻状态.

传输电平高低也不一样,肯定是高压传送的距离更远些,这和超高压送变电道理一样.

网友H:
其实把半双工的UART的两根线合为一根

   全部采用UART现成的协议,这样简单省事,我在01年做过,一个2051系统,是做个RS485集线器

网友B:
直接用LinBus就是喽

电源线通信线只一根,协议是现成的

网友L:
有没有在费思卡尔答题活动中中奖的

有没有在费思卡尔答题活动中中奖的,我中了MP4,什么时候能收到厄,会不会没有呢

网友B:
何必在多个地方讲

有嫌疑的……
好东西不用这样宣传

网友B:
相比之下

LinBus
成熟:已经成为标准并使用
可靠:用在汽车上
同步:允许15%时钟偏差
简单:单线
距离:40m
节点:16个

值得仔细研究

网友A:
收到,收藏了!多谢楼上,慢慢学习,嘿嘿

网友B:
都比我手头的版本新,谢了

楼主:
没想到这篇贴子引来这么多“纯净水”

向生命不息、灌水不止、死而后已的HOTPOWER致敬!

随便说一下,这两天没事,在家里把匠人手记》24《用单片机IO口实现单线单工通讯》的思路实际编了两个小程序(一个发一个收)调试了一下,已经调试通过了。

网友F:
倒塌了~~~向生命不息、灌水不止、死而后已

干脆追认烈士吧!!!我倒塌了~~~

我常听什么"骨灰级"...晕~~~倒~~~

网友M:
没看懂

真没看懂

网友N:
发一点不同的声音

不知道这个协议和其他的相比有什么新意,

网友O:
Thanks

   好东西,多谢指教!~~

网友P(2007-02-27):
多谢大虾

下载了,多谢多谢!

网友Q(2007-04-07):
tian

我来管辖水浑几分哈,不要**!!

网友Q:
wo zenme

我来管辖水浑几分哈,不要**!!222

网友R(2010-05-30):
真的太需要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S:
重温匠人思想。

网友T(2013-02-23):
偶  总是赶不上热闹的时候

网友U(2013-03-29):
请问哪里有PDF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