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这本书出得太晚了

楼主(2008-10-19):
刚买了本《手记》,看了看,有点拍案叫绝的感觉。尤其是使用I/O做A/D的部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当年(10年前吧)做温控器,挑了个MOT的单片机(908带8位A/D)白花钱了。要是用普通的单片机。成本能低不少。能省下十几万呢。哎!
旋转时钟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能玩玩。毕竟电机是有寿命的,一天到晚转着,还用LED发光。功耗也不低。不环保。

网友A:
谢谢southcreek。

关于I/O做A/D,根据实战情况,用于一些精度不高的场合没有问题,比如温度检测,采样分辨率也可以做到1摄氏度。不过这里说的是分辨率。实际上的精度,因为受到其它诸多因素影响,可能还要稍微低一点。基本上可以达到8位AD的效果。

关于旋转时钟。确实是“玩”的成分大一些。电机寿命的问题到不是主要的。因为我的设计是平时电机是不工作,通过声控或红外遥控启动显示,过20S后自动停止。这样,电机的实际工作时间很少。旋转时钟的主要问题是电刷和滑环的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