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一个关于jtag互联测试的问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08-10-19):
最近在做关于jtag互联测试项目,由于刚到公司,就被分配做该项目的生产验证,我测了30多块故障单板,发现测试结果很不理想。
在分析过所有测试数据后,我发现,
当单板的故障器件是
1.bs器件的看门狗芯片
2.bs器件某个I/O管脚的上拉电阻
3.bs器件与cpu芯片或者插座间的功能芯片
其测试有时是不能被检测到,但有时又可以被检测出来。

从理论上分析,虽然故障器件的某些管脚连接的bs器件在jtag菊花链中,但该故障器件其他管脚与地/电源/插座连接,未形成jtag测试的环路,应该是检测不出来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有时能被检测出。

我想求教一下jtag测试方面的大虾们,我上面列举的3种情况实际中到底有没有被检测出来的可能?能的话,是什么情况下被检测出来的或者通过什么手段检测的

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