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希望杀自己脑细胞的,给这只猫算一下命吧

楼主(2008-10-28):
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咪掉进一个可怕的陷阱,已知她能撑15天不进食,迷宫有三个门,她有50%几率进A门,A门通过一条地道,结果经过2天后她又回到了原地,多么令人沮丧,她有30%几率进B门,B门通道使她4天后回到原地,更加让人抓狂啊。只有可怜的20%几率选择C门,可以使她1天之内走出迷宫,那么喜爱咪咪的你能不能算算她会不会饿死在迷宫呢?

网友A:
猫还没出来,人先倒下了。。

网友B:
这个叫咪咪的猫会不会脑筋急转弯啊?

这个猫要是走错了门,走到原地后会不会再进原来的门啊,如果不会的话我觉得她怎么着也能出去吧,,,,,我觉得

网友C:
大部份情况是饿死

猫喜欢钻洞,这不仅仅是考数学

网友C:
如果洞内有老鼠出没则多数情况是渴死

楼主:
猫没有人聪明,所以,它有可能再次走入错误的门

比如第一次走了A门,第二次还走A门

网友C:
还要考虑生物习性哦,哈哈...

网友B:
如果真要考虑这么多种意外情况和玩文字游戏,

那任何问题都没有正确的答案了。
话说这只猫,她思想复杂又矛盾,她想“我是饿死好玩呢还是渴死好玩呢?”;
话说这个迷宫,里面的内容丰富而又精彩,吃的喝的随处可见,无聊了还能上网去21ic论坛看大师级的口水贴;
话说迷宫之外,是黑暗又腐败,到处都是血腥和仇杀,咪咪想“我要是傻了我就出去!”在迷宫里待着,个性的咪咪又想了“在这里有吃有喝还有玩,但还是不够刺激!我要让大咪咪和小咪咪她们百思不得其解,猜不出我办事的意图来,那样多刺激!”,,,,,,,,于是她饿死在里面,,,

网友C:
娱乐而已罢,楼上何必较真

俺认为,此乃生物题而非数学题,作为数学题的话应该放到中学去

网友B:
非也非也

照你的意思,生物题就应该放在这里来?
把握LZ的意思要紧,哪有那么多特殊情况
要是猫不会脑筋急转弯的话,就是概率问题了

网友C:
俺在6楼、9楼已经明确指出

猫的生物习性决定,它将反复选择有洞的A门

网友D:
可能死,也可能活,没评判标准不好说。

给个概率(具体自己去算)

x1 -> x2 -> xn -> ... C

其中 xn 为 A 或 B,且满足 i * 2 + j * 4 小于 15,其中i为A的个数j为B的个数。

活着的概率为:

    P = Σ 0.5^i * 0.3^j * 0.2

网友E:
除非这只猫是只傻猫,他就能走出来

只要有一次进C门就能出来。
俗话说的好,四不过三。
无论谁这三个选项都要试试吧

网友C:
还算啥呢?不说了...

俺家老大都知道猫喜欢钻洞,而且猫嘴上的胡子就是用来量洞口的。

匠人千万别再出一道:狗是先抓住猫呢?还是先抓住蟑螂

楼主:
经过匠人的计算,小猫15天内活着走出来的概率=72.90%

用的方法是穷举法(笨办法,呵呵)。把所有15天内能够走出来的方案全部找出来,分别计算每个方案的概率,再求和。计算是用电脑辅助完成的。结果如下:

网友B:
我怎么算出不一样呢

我算出来是0.7053875

网友B:
楼主少了一种情况:AAABAAC

网友B:
还是不对,呵呵

楼主的列表少了三种情况:ABBAAC,BABAAC,AAABAAC,,一共是54种情况,我算出来结果是0.7341375,我都嫌自己烦了,,,

楼主:
可能是列表列错了吧

没关系,重在思路。

网友F:
无聊的题目,猫就真的傻吗?

你晚上把蚊帐搞好看是不是就绝对没蚊子咬你?
猫能捉到老鼠,你们能行吗?
别用课本上自欺欺人的话来思考问题了

楼主:
重新计算结果=73.570%(好像只有53种情况)

8    7    6    5    4    3    2    1        73.570%    53
                            C    1     20.000%    1
                        A    C    3     10.000%    1
                        B    C    5     6.000%    1
                    A    A    C    5     5.000%    1
                    A    B    C    7     3.000%    1
                    B    A    C    7     3.000%    1
                    B    B    C    9     1.800%    1
                A    A    A    C    7     2.500%    1
                A    A    B    C    9     1.500%    1
                A    B    A    C    9     1.500%    1
                A    B    B    C    11     0.900%    1
                B    A    A    C    9     1.500%    1
                B    A    B    C    11     0.900%    1
                B    B    A    C    11     0.900%    1
                B    B    B    C    13     0.540%    1
            A    A    A    A    C    9     1.250%    1
            A    A    A    B    C    11     0.750%    1
            A    A    B    A    C    11     0.750%    1
            A    A    B    B    C    13     0.450%    1
            A    B    A    A    C    11     0.750%    1
            A    B    A    B    C    13     0.450%    1
            A    B    B    A    C    13     0.450%    1
            A    B    B    B    C    15     0.270%    1
            B    A    A    A    C    11     0.750%    1
            B    A    A    B    C    13     0.450%    1
            B    A    B    A    C    13     0.450%    1
            B    A    B    B    C    15     0.270%    1
            B    B    A    A    C    13     0.450%    1
            B    B    A    B    C    15     0.270%    1
            B    B    B    A    C    15     0.270%    1
            B    B    B    B    C    17
        A    A    A    A    A    C    11     0.625%    1
        A    A    A    A    B    C    13     0.375%    1
        A    A    A    B    A    C    13     0.375%    1
        A    A    A    B    B    C    15     0.225%    1
        A    A    B    A    A    C    13     0.375%    1
        A    A    B    A    B    C    15     0.225%    1
        A    A    B    B    A    C    15     0.225%    1
        A    A    B    B    B    C    17
        A    B    A    A    A    C    13     0.375%    1
        A    B    A    A    B    C    15     0.225%    1
        A    B    A    B    A    C    15     0.225%    1
        A    B    A    B    B    C    17
        A    B    B    A    A    C    15     0.225%    1
        A    B    B    A    B    C    17
        A    B    B    B    A    C    17
        A    B    B    B    B    C    19
        B    A    A    A    A    C    13     0.375%    1
        B    A    A    A    B    C    15     0.225%    1
        B    A    A    B    A    C    15     0.225%    1
        B    A    A    B    B    C    17
        B    A    B    A    A    C    15     0.225%    1
        B    A    B    A    B    C    17
        B    A    B    B    A    C    17
        B    A    B    B    B    C    19
        B    B    A    A    A    C    15     0.225%    1
        B    B    A    A    B    C    17
        B    B    A    B    A    C    17
        B    B    A    B    B    C    19
        B    B    B    A    A    C    17
        B    B    B    A    B    C    19
        B    B    B    B    A    C    19
        B    B    B    B    B    C    21
        A    A    A    A    A    C    11     0.625%    1
    A    A    A    A    A    B    C    15     0.188%    1
    A    A    A    A    B    A    C    15     0.188%    1
    A    A    A    A    B    B    C    17
    A    A    A    B    A    A    C    15     0.188%    1
    A    A    A    B    A    B    C    17
    A    A    A    B    B    A    C    17
    A    A    A    B    B    B    C    19
    A    A    B    A    A    A    C    15     0.188%    1
    A    A    B    A    A    B    C    17
    A    A    B    A    B    A    C    17
    A    A    B    A    B    B    C    19
    A    A    B    B    A    A    C    17
    A    A    B    B    A    B    C    19
    A    A    B    B    B    A    C    19
    A    A    B    B    B    B    C    21
    A    B    A    A    A    A    C    15     0.188%    1
    A    B    A    A    A    B    C    17
    A    B    A    A    B    A    C    17
    A    B    A    A    B    B    C    19
    A    B    A    B    A    A    C    17
    A    B    A    B    A    B    C    19
    A    B    A    B    B    A    C    19
    A    B    A    B    B    B    C    21
    A    B    B    A    A    A    C    17
    A    B    B    A    A    B    C    19
    A    B    B    A    B    A    C    19
    A    B    B    A    B    B    C    21
    A    B    B    B    A    A    C    19
    A    B    B    B    A    B    C    21
    A    B    B    B    B    A    C    21
    A    B    B    B    B    B    C    23
    B    A    A    A    A    A    C    15     0.188%    1
    B    A    A    A    A    B    C    17
    B    A    A    A    B    A    C    17
    B    A    A    A    B    B    C    19
    B    A    A    B    A    A    C    17
    B    A    A    B    A    B    C    19
    B    A    A    B    B    A    C    19
    B    A    A    B    B    B    C    21
    B    A    B    A    A    A    C    17
    B    A    B    A    A    B    C    19
    B    A    B    A    B    A    C    19
    B    A    B    A    B    B    C    21
    B    A    B    B    A    A    C    19
    B    A    B    B    A    B    C    21
    B    A    B    B    B    A    C    21
    B    A    B    B    B    B    C    23
    B    B    A    A    A    A    C    17
    B    B    A    A    A    B    C    19
    B    B    A    A    B    A    C    19
    B    B    A    A    B    B    C    21
    B    B    A    B    A    A    C    19
    B    B    A    B    A    B    C    21
    B    B    A    B    B    A    C    21
    B    B    A    B    B    B    C    23
    B    B    B    A    A    A    C    19
    B    B    B    A    A    B    C    21
    B    B    B    A    B    A    C    21
    B    B    B    A    B    B    C    23
    B    B    B    B    A    A    C    21
    B    B    B    B    A    B    C    23
    B    B    B    B    B    A    C    23
    B    B    B    B    B    B    C    25
A    A    A    A    A    A    B    C    17
A    A    A    A    A    B    A    C    17
A    A    A    A    A    B    B    C    19
A    A    A    A    B    A    A    C    17
A    A    A    A    B    A    B    C    19
A    A    A    A    B    B    A    C    19
A    A    A    A    B    B    B    C    21
A    A    A    B    A    A    A    C    17
A    A    A    B    A    A    B    C    19
A    A    A    B    A    B    A    C    19
A    A    A    B    A    B    B    C    21
A    A    A    B    B    A    A    C    19
A    A    A    B    B    A    B    C    21
A    A    A    B    B    B    A    C    21
A    A    A    B    B    B    B    C    23
A    A    B    A    A    A    A    C    17
A    A    B    A    A    A    B    C    19
A    A    B    A    A    B    A    C    19
A    A    B    A    A    B    B    C    21
A    A    B    A    B    A    A    C    19
A    A    B    A    B    A    B    C    21
A    A    B    A    B    B    A    C    21
A    A    B    A    B    B    B    C    23
A    A    B    B    A    A    A    C    19
A    A    B    B    A    A    B    C    21
A    A    B    B    A    B    A    C    21
A    A    B    B    A    B    B    C    23
A    A    B    B    B    A    A    C    21
A    A    B    B    B    A    B    C    23
A    A    B    B    B    B    A    C    23
A    A    B    B    B    B    B    C    25
A    B    A    A    A    A    A    C    17
A    B    A    A    A    A    B    C    19
A    B    A    A    A    B    A    C    19
A    B    A    A    A    B    B    C    21
A    B    A    A    B    A    A    C    19
A    B    A    A    B    A    B    C    21
A    B    A    A    B    B    A    C    21
A    B    A    A    B    B    B    C    23
A    B    A    B    A    A    A    C    19
A    B    A    B    A    A    B    C    21
A    B    A    B    A    B    A    C    21
A    B    A    B    A    B    B    C    23
A    B    A    B    B    A    A    C    21
A    B    A    B    B    A    B    C    23
A    B    A    B    B    B    A    C    23
A    B    A    B    B    B    B    C    25
A    B    B    A    A    A    A    C    19
A    B    B    A    A    A    B    C    21
A    B    B    A    A    B    A    C    21
A    B    B    A    A    B    B    C    23
A    B    B    A    B    A    A    C    21
A    B    B    A    B    A    B    C    23
A    B    B    A    B    B    A    C    23
A    B    B    A    B    B    B    C    25
A    B    B    B    A    A    A    C    21
A    B    B    B    A    A    B    C    23
A    B    B    B    A    B    A    C    23
A    B    B    B    A    B    B    C    25
A    B    B    B    B    A    A    C    23
A    B    B    B    B    A    B    C    25
A    B    B    B    B    B    A    C    25
A    B    B    B    B    B    B    C    27
B    A    A    A    A    A    B    C    19
B    A    A    A    A    B    A    C    19
B    A    A    A    A    B    B    C    21
B    A    A    A    B    A    A    C    19
B    A    A    A    B    A    B    C    21
B    A    A    A    B    B    A    C    21
B    A    A    A    B    B    B    C    23
B    A    A    B    A    A    A    C    19
B    A    A    B    A    A    B    C    21
B    A    A    B    A    B    A    C    21
B    A    A    B    A    B    B    C    23
B    A    A    B    B    A    A    C    21
B    A    A    B    B    A    B    C    23
B    A    A    B    B    B    A    C    23
B    A    A    B    B    B    B    C    25
B    A    B    A    A    A    A    C    19
B    A    B    A    A    A    B    C    21
B    A    B    A    A    B    A    C    21
B    A    B    A    A    B    B    C    23
B    A    B    A    B    A    A    C    21
B    A    B    A    B    A    B    C    23
B    A    B    A    B    B    A    C    23
B    A    B    A    B    B    B    C    25
B    A    B    B    A    A    A    C    21
B    A    B    B    A    A    B    C    23
B    A    B    B    A    B    A    C    23
B    A    B    B    A    B    B    C    25
B    A    B    B    B    A    A    C    23
B    A    B    B    B    A    B    C    25
B    A    B    B    B    B    A    C    25
B    A    B    B    B    B    B    C    27
B    B    A    A    A    A    A    C    19
B    B    A    A    A    A    B    C    21
B    B    A    A    A    B    A    C    21
B    B    A    A    A    B    B    C    23
B    B    A    A    B    A    A    C    21
B    B    A    A    B    A    B    C    23
B    B    A    A    B    B    A    C    23
B    B    A    A    B    B    B    C    25
B    B    A    B    A    A    A    C    21
B    B    A    B    A    A    B    C    23
B    B    A    B    A    B    A    C    23
B    B    A    B    A    B    B    C    25
B    B    A    B    B    A    A    C    23
B    B    A    B    B    A    B    C    25
B    B    A    B    B    B    A    C    25
B    B    A    B    B    B    B    C    27
B    B    B    A    A    A    A    C    21
B    B    B    A    A    A    B    C    23
B    B    B    A    A    B    A    C    23
B    B    B    A    A    B    B    C    25
B    B    B    A    B    A    A    C    23
B    B    B    A    B    A    B    C    25
B    B    B    A    B    B    A    C    25
B    B    B    A    B    B    B    C    27

楼主:
回22楼: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而是一道概率计算题

匠人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如果你觉得无聊,可以不参与,呵呵。

网友G:
所以俺一般不会去细想这么不好玩的题目,答案对错都无所

网友B:
好像弄错了

少了两种情况:AAAAAAAC,AAAAAAAC,重复了一种情况:AAAAAC

网友H:
呵呵,猪撞树上,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吧

仅供娱乐^_^

网友B:
不好意思,撞着你了,,,

网友I:
果然是一群想杀自己脑细胞的人

网友J(2008-12-07):
可怜的猫

太复杂了。不如把精力放在算彩票上。中了奖多养些猫,教它们如何走迷宫。

网友K:
呵呵,太复杂了,脑细胞本来就少~~~~~~~~~~~~`

网友L:
你们说得都不对

咪咪能撑15天不进食,但是每天没脑子式的钻洞,它是绝对撑不过15天的
所以,要给出咪咪总共拥有的能量以及钻洞走路所消耗的功率,或者直接给出咪咪运动状态下能撑的天数就更好了

网友M:
古典概率属于组合问题,杨辉三角

因为走B的次数不能超过4次,走A的次数不能超过7次,
所以概率为:
1-(0.8)^8-0.2*((C(4,4)+C(5,4)*0.5+C(6,4)*(0.5)^2+C(7,4)*(0.5)^3)*(0.3)^4+(C(5,5)+C(6,5)*0.5+C(7,5)*(0.5)^2)*(0.3)^5+(C(6,6)+C(7,6)*0.5)*(0.3)^6+(0.3)^7);
该公式的意思就是减去8次都没撞对的概率,再减去7次中撞到B的次数大于等于4次的概率;
最后算出活的概率80.82%。

楼主:
72.66897%?

为什么与穷举法得出的结果(73.570%)不一致呢?

网友M:
算错了!

直接累加得了
0.2(1+0.8+0.8^2+0.8^3+(0.8^4-0.3^4)+(0.5^5+C(5,1)*0.5^4*0.3+C(5,2)*0.5^3*0.3^2)+(0.5^6+C(6,1)*0.5^5*0.3)+0.5^7);
结果是:73.41375%

网友N:
要是一只瞎猫呢说不定装上死老鼠

网友O:
我都没心思算下去了!虽然我也知道是这样算的概率……

网友P(2009-01-06):
算法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Q(2009-11-03):
匠人难道想摆脱名人的枷锁?

网友R:
是练你的智商还是练你的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