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匠人师傅,能不能讲讲LCD和按键的程序规划

楼主(2008-11-26):
   有好多的界面,每个界面又要面对不同的参数设置,有逐位设置的,有上翻下翻直接设置的,每个参数位数又可能不一样,还有的参数设置后需要保存到24CXX,有的参数设置后需要执行某个动作,有的参数设置后要调用某个初始化操作,比如改变串口波特率,或时间等;还有每个参数设置还有可能存在上限和下限...
   迄今位置还没发现在单片机中有关于KEY和LCD结合的比较好用的程序框架和结构,匠人大侠有什么高招?
   我本来规划的感觉还不错,可后来越来越发现当初的设计满足不了设置的要求,结果越写越乱,在这地方怎么做到模块化设计呢?

网友A:
方法是有的,就是状态机

象这种一键多义型键盘+LCD/LED。最佳解决方案应该就是状态机方法。建议你看看《匠人手记》中关于规划的部分。

楼主:
谢谢您

书在家里,今天回家一定好好研究

楼主:
您的这个图对我很有启发,可脑子还很乱

继续拜读您的大作中。。。

网友A:
建议

看看 匠人手记网络版:从零开始玩转PIC 之 旋转时钟
里面关于显示的部分,相当于一个实际例子。虽然是LED的,但和LCD是相通的。

楼主:
今天终于想通了,谢谢匠人大师!

状态机的思路真是好啊!

网友B:
LZ的这种情况,还是用菜单结构比较好,

楼主:
菜单结构是用大量的Case吗?

用大量的Case在这里并不适合,楼上能细说下吗?
用状态机程序相对原来的这部分减少了60%的程序量,而且更清晰了

网友C:
不是用Case,而是用函数指针 + 状态机

网友D(2008-12-29):
和楼主碰到相同的问题!!

而是用函数指针 + 状态机!!!!!!1 对 状态机 还是比较迷糊

网友B:
当然不是用CASE

如XWJ所说,主要应用函数指针,举个例子:
typedef struct {
    BYTE CurrentItem;
    BYTE PrevItem;
    BYTE NextItem;
    BYTE FatherItem;
    BYTE ChildItem;
    void (*DisplayOperate)(void);
    void (*LeftOperate)(void);
    void (*RightOperate)(void);
    void (*UpOperate)(void);
    void (*DownOperate)(void);
    void (*EnterOperate)(void);
}MENULIST;
根据这个结构体,建立一个大的菜单数组,那么你的所有操作,显示,都变的很清晰

网友E(2012-02-28):
定义显示数组

判断数组位置

提取执行数组

结果判断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