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匠人手记》中手机锂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我看到匠人手记中手机锂电池充电器,所以想使用MSP430F247做主控做一个,我看的是第一版的匠人手记,在电路图在发现有的电阻不太对或者是我没有看懂,充电控制下面R14+K7不知道是否是7K的电阻,另一个是R21,0.5 1/2W1%,意思是用使用0.5Ω,1/2W,误差为1%的电阻?,温度检测的R5也没有标出阻值。
请问这些是怎么回事?
另外就是充电电流的问题,按理说按1C的电流的话600mAh的电池应该有600mA吧,但是我尝试将电池直接接到稳压电源上,4.2v左右的话,最多也只有200多mA,这是为什么啊?我使用的电源是学校实验室常用的,可以恒流,功率也比较大吧。我自己做的充电电路输出的电流也就更小了,如果输入电压为6V,PWM(10kHz)输出占空比最大也就也就只有50~60mA。
请问匠人影响充电电路最主要是因素是什么?望匠人解答~~~

网友A:
R14,+K7,应该为4K7,即4.7K
R5,应该为10K
上述两处为印刷错误。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始图片不够清晰,导致出版社校图时出错了。

R21,0.5 1/2W1%,意思是用使用0.5Ω,1/2W,误差为1%的电阻(你的理解无误)

关于充电电流的问题,如果外部提供4.2v电压,则电流=(4.2v-电池电压-线路中的压降)/(电路中的阻抗)。你可以自行计算一下。

如果要实现电流控制,必须给一个更高的充电电压,然后通过R21采样电流(作为反馈量),并去调节充电控制端PWM的占空比。

楼主:
这是我们自己修改后的充电电路电路,请问这样行吗?

其中原来为500k的电阻已经换成了22k(R6),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通过500k的电阻以后波形的幅值变的很小,会使Q1(8050)无法正常导通,所以换成了22k的。
电流检测也改成了如图所示。
请问这样行不?原来的图有没有真的做出来啊~

楼主:
重新上传的图

编辑不能把图片重新上传,那只有重新发了。

网友A:
其中原来为500k的电阻已经换成了22k(R6),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通过500k的电阻以后波形的幅值变的很小,会使Q1(8050)无法正常导通,所以换成了22k的。
——回:R6是指R16吗?书中500KΩ,应为500Ω,请修订过来。

另:你的图看不清楚,请传一个大一点的上来

网友A:
图看到了,基本可以

把R6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