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问匠人:书中的手记12:移位法在乘除运算及数制转换中的

楼主(2008-12-13):
这一章中的例子是用的汇编是哪一款EMC?我现在也是用EMC,怎么我看到好几个指令不认识的。

网友A:
回:不认识很正常,因为那些不是指令,而是宏

比如:
ALLCLR =全部清零
ALLRRC =全体右移
CJBC =条件判断,位=0跳转

基本上每条指令后面都有注释,参考注释和宏名即可理解该宏的功能。

在汇编中大量使用定制的宏和伪指令,是匠人的习惯。这样做的好处就不多说了,可以参考《手记8 EMC单片机的伪指令与宏的应用》

楼主:
谢谢匠人!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对压缩的BCD码进行乘除运算,需要把BCD码转换成二进制再进行乘除运算吗?然后再把结果再转换为BCD码吗?

楼主:
关于十进制BCD压缩码转二进制的程序

看了这个程序,觉得很精简。但是却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我把具体的数值代进去得出的结果却是对的。怎么待调整值的BIT3==1和BIT7==1时,分别减去0x03和0x30就能实现调整的效果呢?想来想去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匠人能不能解释具体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