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一个有趣而又有点恶心的试验

楼主(2008-12-16):
一个有趣而又有点恶心的试验
给一杯水通上12V,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试验匠人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让大家一起来看看:

半个小时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两个小时之后:

四个小时之后:

七个小时之后:

看看探头的惨状吧:

网友A:
呵呵,以前也做过。220VAC没做过,谁去试验一下?

楼主:
据说交流电没有反应,不过没试过呵呵

网友B:
笨,你用铜丝当然就会是这种结果啦

换别的金属还会有不同效果呢....

最简单的电解原理罢了,
交流电当然一样有反应

常用的水不可能是去离子水,当然会导电。

发现现在很多卖这种方式的热得快,俺可不敢用...

网友C:
这说明匠人杯子里的水含离子很多

氯离子,碳酸跟离子。。。====

楼主:
匠人用的不过是自来水而已

网友D:
交流220V会把自来水烧开的。

网友E:
AC方式对防止电解的作用很有限

过去很多在热水器里面用两个金属探极做水位检测,但用不了多久就的报废。

AC方式对防止快速结垢有一点点减缓作用,但对电解是屁作用也没有。

镀金(真正的黄金)对防止电解作用比较大,另外也有用不锈钢低温氮化处理后使用的,都还算可以。

楼主:
似乎只有yewuyi明白匠人发这个帖的目的

水位检测,才是匠人做这个试验的原因

网友E:
对于水位检测

如果是高温热水的话,那基本可以把用金属探针的方式否决了,俺当年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水在55~60度以上后,结垢非常严重,千万别相信什么纯净水可以,所谓的纯净水也是有很大的钙、镁成分的,只是含量低一点罢了,对于长期工作的水位检测,就是加了镀层了,虽然防止电解可有限解决,但结垢问题是毫无办法,结了一层垢,那可基本是石头,很快导电性就值得质疑了。

所以,如果非的用探针,那就必须限制条件:常温水,镀金处理,为了尽量防止电解,应该控制探针上施加的电压幅度不要太高,电流不要太大,在不检测的时候切换到高阻抗状态,尽量降低检测的频度和施加电压的时间,尽量让探针活的长一点。

高温水的话,还必须用隔离的方式检测的,俺当年就是高温水,而且体积特别小。。。

网友A:
呵呵,俺用的是小幅度交流信号检测。

极间电压低于0.5V时能有效抑制电解,不过同时带来了可靠性的问题。
还没试过结垢后,湿润条件下,水垢的导电性能

楼主:
呵呵,yewuyi再次说到匠人心窝窝里去了

匠人要检测的就是高温热水啊。

匠人看了很多人的招数,现在想用的一个办法,就是用间隔性的交流信号去测。比如每500ms测一次,每次通电时间控制在1ms,这样是否可以大大延缓电解和结垢的速度?

网友F:
利用水的介电常数

用两块密封的金属电极形成电容,容量差异达80倍,可用振荡法、快速胲冲储能法

(输出一个低电平,马上置INPUT去读这个电平,单片机内部上拉一般100k以上,如果是1pF的空气极板电容,充懑水后则是80pF,充电到3.3V*0.632=2V,约需8uS,如果IO的速度快于这个值,便可以实现

网友G:
石墨棒行不行?

没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E:
俺10楼已经说明了结垢的问题

结垢主要是水温度升高造成的,55~60度是分界线,55度以上结垢比较弱,但60度以上结垢就非常容易了,这个和你加什么样的电没太大关系,电的问题主要是电解作用。

如果是高温水检测,基本上不要考虑了,结垢后导电能力大副下降,而且随着垢的厚度和垢的干燥度各不相同,在高温水下,水垢覆盖,水位下降后,垢体干燥后再次覆盖垢体,还可能造成接近绝缘的状态,这个时候基本无法使用电气方式检测了。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弹性探针,在检测的时候让它一定频率的振荡,如果能振荡掉垢体那是更好了,但这样的结构本身很难实现,如果空间容许,还不如使用磁性浮子的方案呢,那就有点类似接近开关的方式了。

如果是非连续位置的测量,建议使用机械方式,俺当年是重新设计了结构,使用了二次注塑的硅橡胶,利用硅橡胶的弹性和机械浮球检测一个位置罢了。

还有利用电容方式计算连续水位的,那就另外讨论把。

网友E:
石墨棒也不能解决垢的问题

呵呵,俺写帖子的是,超级蚂蚁竟然提前发出了电容**,但电容**也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那也是有很多难点需要解决的,嘿嘿,似乎没那么容易。

俺当年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很多人,但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好的思路,最后还是回归到机械方式。

网友E:
各种水质,探针带垢等各个条件后,电容法也有很多问题

网友F:
测RC的时间常数,分辩80倍的容量变化是行得通的

关建是容量太小,IO速度要足够快,俺们50uS反应速度的IO,可识别的最小容量为1000pF,刚才请软件工程师试过。我们上拉做得比较小,50K

网友F:
不过实际应用中,引线太长会引入电感

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明白了,叶子说的“结垢”

是指高温本身导致的。就像水壶里的水垢一样。与电解产生的附着物无关。对吧,呵呵。

网友E:
是的拉,那才叫垢。。。

电解产生的东东一般都能直接溶解到水里

网友H:
呵呵,阳极被牺牲了~~~~

不如在下面装个电子称,称重量吧……

网友E:
俺当年那个非常麻烦

体积小,高温水,可能有突然的高速、高加速度运动,要求完全密封,符合食品卫生等等。。。

网友I:
用一个不透明的小浮子,透明容器的外面用红外光电对管检

网友B:
LS 的方法也要考虑水垢的影响,可靠性也成问题

要可靠只能用磁浮子、或浮力检测的方式

网友J:
这个试验初中就做过了

   用盐水,可以电解出很细的沉淀物(应该是氢氧化物),阳极的腐蚀物不会附着,用不同金属材料作阳极,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沉淀,遇空气会变色(氧化?),不知可不可以作颜料使用。
   小时候就想电解出氧和氢气,氢气是出来了氧气出不来,课本上说要用铂,到哪去找?后来发现用铅笔芯不错,不会被腐蚀,用食盐水电解出的是氯气和氢气,水中不加盐加苏打就出来氧气了。
    交流电也玩过,不过不敢直接通电,加了负载后再通的,一般的电极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反应。一个极用铝可以做整流用(当然,反向电流还是较大的)。
    所以用石墨作水位探测电极应该是可行的,如果探测信号是交流就更好了,至于水垢对探测的影响应该很小,只要电极上的水垢脱离了水面,探测电极就不会导通了。

网友J:
呵呵

又仔细看了上面的回帖,水位探测一段就当我没说。呵呵。

网友E:
如果不能做到隔离,那么红外方式也受水垢影响

不成立。

所有的方案只有电容式样可能能实现,但似乎实现起来很麻烦,也绝不是蚂蚁说的那么简单哦。

网友K:
按这样说磁浮子是比较好的咯

只要能找到耐高温的磁铁
用电饭锅的磁铁还能顺带检测温度……

网友B:
电饭锅的磁铁的居里点为105度,水开了都不会去磁的:-)

网友K:
如果是高压锅你看看会不……

网友L:
简单的应用可以用石墨电极

金属电极电解很厉害的,哪怕用黄金做电极也没用。
而且水中会产生有毒的重金属离子。

大蚂蚁提出来的电容式检测也是可行的,可以用触摸按键的原理实现。

网友M:
水通电能变成H与O2

水通电能变成H与O2,可能也有点关系。

网友E:
老A说出的电容方法基本上是可能的方法了

简单的电容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做一些软件上的自动修正,但能不能最终实现,俺也没具体去做过,只是以前想的时候,认为是可能的。。。

网友N:
哈哈,电饭锅的硬磁铁的居里点远大于105度的

软磁铁的居里温度才是105度的。

网友N:
大街上的硬磁铁的居里温度一般都是80度,且离散性大得很。

网友F:
正确

电饭锅失去磁性的不是磁铁,而是另一种软磁体,它的居里温度是105度,达到此温度便呈顺磁性,对磁铁失去“吸力”

网友O:
水位检测,不能用压力去检测么?

网友P:
电解,化学反应

网友Q:
看到一些水位检测方案

  是用检测反射光类似于激光测距的

网友R:
有一种东西叫 磁翻板 。如果体积可以的话。

匠人可以尝试一下。

并且 磁翻板 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有一些使用限制就是了。

网友S:
这个还要去动手试验吗?

我打你一拳,你肯定会感觉很痛,这个论断是否也要验证一下?
普通水的导电率是相当客观的,而且通电时间很长的时候,累计电解腐蚀效果就相当可观了。
这些个知识当年考大学的时候翻来覆去不知道学了多少遍,真没感觉到什么稀奇的!

网友T:
建议下一次匠人姐姐用尿试试

楼主:
有些试验,自己亲自不做一下,印象不深刻啊

引用 网友S: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43楼: 这个还要去动手试验吗?

我打你一拳,你肯定会感觉很痛,这个论断是否也要验证一下?
普通水的导电率是相当客观的,而且通电时间很长的时候,累计电解腐蚀效果就相当可观了。
这些个知识当年考大学的时候翻来覆去不知道学了多少遍,真没感觉到什么稀奇的!

网友U:
用碳棒吧,就是干电池里的那种,保证没问题

网友V:
高温水最可靠的办法是水压法

有一种很便宜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而且通过空气隔离,不直接与水接触,寿命及精度可以得到保证.

网友W:
楼上说的再详细一点,水压法在高温应用中有实例吗?

网友X:
找个尺子,直接测量

网友B:
47楼所说的应该是称重法

网友S:
47楼说到对

本人也历练过很多水位测试的方法,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水压法。
水压法其实很简单,各位看一下全自动洗衣机的构造就行了,
在此简介一下,就是一根封闭的盲管,在盲管的尾端安置一个空气压力传感器,将盲管开口的一端插入水中,所封闭的空气压力与水深便成函数关系,
测出压力,就知道了水的深度。

楼主:
你们真是越搞越复杂了,呵呵

网友Y:
请教匠人和yewuyi:按照你们的说法,是否豆浆机中使用的发

会出现这类电解现象?

俺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是使用发热丝直接插到玻璃暖壶里面烧水喝的。那时也发现有电解(出现铜锈)现象,但并不严重,所以也没往深处想。

而现在的豆浆机,使用的是相同的技术,并且是煮给小孩子喝的,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了。恳请两位赐教。

网友Z:
这个倒是坷以放心的

热得快的外壳与发热丝是绝缘的

网友AA:
热盐水可以用石墨电极

测量水位。
但是电棒是要消耗的。

网友AB:
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呢

最近裁员很多啊。还是做点正事吧。

网友AC:
水位开关

http://www.518168.cn/liquidlevelswitch.htm
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成本会加点

网友AD:
加直流貌似还能产生氢气。。。

貌似小学时候的一个实验

楼主:
匠人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确实看见水中冒出许多气泡

没有去搜集,不知道是什么气体,呵呵。以前的化学已经忘记了。。。

网友H:
氢气和氧气吧...负极是氢气,正极是氧气,体积比为2:1

不过,由于是自来水,还会有一些杂质气体。

网友AE:
如果电流非常小呢?

如;线上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且只在测量的时候开启

网友F:
问题不在于检测的电流大小

而是金属电极都不可能是纯净物,有很多细微的杂质,形成许多微小的原电池,主要的问题在于这里。不通电,照样会腐蚀

楼主:
电极式的水位检测方法,不可能完全避免电解(电蚀)效应

但是,可以尽量减缓电解(电蚀)效应。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至于水垢,则是另一回事了。

至于其它水位检测方式,涉及到结构和硬件等方面,改动起来比较麻烦了。

网友F:
俺想到一个办法了

用一绝缘的薄片,要空心的,内部电镀并引出电极(需做好绝缘),要检测水位时,对这个电极施加几十-几百K高频信号,如果空心绝缘的薄片与水接触,其辐射出去的能量必然加大,检测这高频电流的变化即可。

网友AF:
一个有趣而又有点恶心的试验

改为空气开关或磁性开关.

网友B:
不考虑水垢不导电的话当然是用碳棒了

定期清理即可。
结垢速度应该不会太快吧???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用非导电检测的方法了,
比如浮子、磁性检测、压力检测、甚至机械装置

网友AG:
这种方法的热的快我自己做过

这种方法的热的快我自己做过,我用的是不锈钢茶杯做一个电极和不锈钢条做另一极,水是烧开了,但是没发喝,铁秀味道太重。还想用这种方法电解线路板。也是没有成功。和上面的现象一样。

网友K:
匠人说的方法属于电容类型吧

网友E:
结垢速度和水质有关

但水温超过60度后,基本上水中能结成垢物质都会变成水垢。。。

网友AH:
我的考虑是采用小型探头,红外探头或超声波探头,但会有

小型探头,红外探头或超声波探头,但会有体积问题

网友AI:
有趣

纯水暴露在空气中会溶解二氧化碳,由绝缘变成导体。水位探头本实验室用的是电容类型探测,电路很简单,2个三极管加一个比较器还是单门电路,是一个6脚器件,可能是西门子生产的,用环氧树脂密封的,我解剖开了。三极管是震荡电路。

楼主:
电子业余的电路?

看看?

网友AJ:
一个有趣而又有点恶心的试验

220V构成最简单的热得快,可以烧水

网友AK:
我家的豆浆机好像就是金属(不锈钢)电极

我家的豆浆机好像就是金属(不锈钢)电极.
两个,一个长的检测水量是不是太低,一个短的检测水量是不是太高,用了蛮久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AL:
应该是氢氧化铜吧

阴极反应,氢离子得电子变成氢气;
阳极反应,铜失去电子变成氢氧化铜。

网友AM:
比较实用的是电容式和机械气压式测量。

网友AN:
制做Cu(OH)2的好方法

网友AO:
对电容法感兴趣

    只是, 对于不同导电能力的水质, 会不会对测量结果有影响

网友AP:
ms我是个天才

用金属电极测量液面,等同于开关。

可为什么大伙眼里只有水的导电性,难道水只有这一个特性吗?

温度可测吗?
压力可测吗?
光折射可测吗?

闭上你的眼睛, 用心去观察这个世界。

网友AQ:
2 个 温度电阻串联, 加电自热

     +----------------------+--- + 12v
     |                      |
     |                      |
     |                     2.2K      +-----100K------+
     |                      |        |               |
     pt100 水气界面         +--------+               |
     |                     2.2K      |    +------+   |
     |                      |        |    |      |   |
     |                      地       +----+ +    |   |
     |                                    |      +---+---->> OUT
     +------------------------------------+ -    |
     |                                    |      |
     pt100 容器底部                      +------+
     |                                      741
     +-----------------------地

     2个2.2K 可用 5K 的电位器

网友AR:
呵呵!用超声波测量距离的方法应该很好用的吧

网友AS:
是恶心,连电镀都搞不出来

网友A:
82楼方法很有才,不过响应速度慢

网友AT:
留名,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只有身在此山中的人才神游体会

楼主:
没想到这样也能起高楼啊

网友AQ:
匠人: 最后用什么方案?

网友B:
最后.... 雇了个烧锅炉的

用眼睛看;-)

呵呵
^_^

网友AU:
我也认为用超声波合适。

连续水位,如不太追求成本和体积,用超专用波测距最合适。

网友AV:
成熟方案,太阳能热水器水位检测,保证用5年

网友E(2009-01-17):
用温度测量的方法

我N年前也耍过,有很多限制的拉。。。

除了超声波的没耍过,其他的基本都耍过和论证过。。。

网友AW:
见过检测油量的传感器,测电容的

原理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AX:
超声波也有限制

一是成本,二是接近传感器有段距离测不出来

网友N:
磁浮开关应该不会有问题,用不锈钢浮球。

网友AY:
专业一点的说,射频导纳开关即可(液体、固体均可)

网友AZ:
电容式应该可以呀

现在市场有卖加拿大生产的电容式,传感器是扁馈线。

网友BA(2009-02-19):
阿基米德

重生

网友BB:
这个太搞了...

这个太搞了...

楼主:
怎么老有人挖坟啊。——顺便抢100楼,欧耶!

网友BC:
ls不厚道,自己私吞了100楼

网友BD(2009-05-01):
原来实际当中,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BE:
现在的豆浆机检测水位用的什么原理?

请教各位。

网友BF(2009-08-08):
铜肯定是蓝色的咯

网友BG:
用1-10KHZ的正弦波加到电极上检测,就不会有腐蚀现象,电压在0.5-1v

网友BH:
这种情况可能与水的电解有关。

网友BI:
哈哈哈,受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BJ:
学习学习
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还有的讨论

网友BK:
看起来很有想法啊

网友BL:
呵呵,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方法真多……不过用那么多的高科技解决这问题也太复杂了吧,感觉高灵敏激光检测仪与电风扇故事的重演……
电极检测应该是固定点的水位检测。比较现实的也见到用过的:玻璃管加浮球。玻璃管起固定浮球位置的作用,浮球上升到一定的位置触玻璃管顶产生触发效果,下降到一定位置可以有重力可以产生触发效果。打完收工。

网友BM(2009-11-16):
关键是测试水位?怎么测试水位啊,用刻度尺不就可以测了吗?
如果测温度,就用温度计啊,这都是在干嘛啊?

网友BN:
可能是我比较业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用石墨电极?

网友BO:
我小的时候也这样玩过,最好再用硫酸泡一下就可制成硫酸铜了,放置几点就可以结晶成漂亮的晶体了

网友BP(2009-12-16):
蓝色是什么?是和铜有关吧?

网友BQ:
很多年前,我去北京郊区某电子对抗团做工程,看见战士用两个手锯的锯片中间加一块同宽的三合板,放在脚盆里,通220V交流电,5分钟水就热了。令我惊奇。

网友BR(2010-04-17):
回复 网友B:
对了

网友BS:
化学反应

网友BT:
一定得交流

网友BU(2013-08-30):
化学的问题吧,电离?铜离子

网友BV(2013-10-09):
大牛原来也有不擅长的领域啊。

水泵中用到的电极棒就是如此。

网友BW:
那蓝色的是什么呢?

网友BX:
:lol  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