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两轮小车DIY》之《加速度传感器》(动态更新)

楼主(2009-02-13):
更多相关内容连接:《两轮小车DIY》主贴

这两天看了一下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型号:MMA7260),并做了一些测试,稍后会公布一些心得体会。

另外,向香斑竹申请了ST的样板,下周有望拿到,到时候也会做些测试,并最终决定选用哪个型号。

网友A:
呵呵,几轴的? 多少米?

楼主:
MMA7260实测波形之一(左右倾斜)

MMA7260是三轴传感器,XYZ三个方向。选择其中一轴,测得波形如下图:

由图中可以看到:

1、当传感器在从左到右共180度的角度范围内倾斜(慢速旋转)时,对应的波形是一个正弦波 。

2、虽然匠人已经按照PDF中的推荐电路,在输出端加了阻容滤波电路,但是波形并不是那么平滑。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传感器过于灵敏导致,或者是因为匠人的手抖动过大。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波形,看来还是需要软件里进一步做滤波处理。

3、示波器上的电压范围,与手册上的标示范围基本一致。

网友B:
老兄啊,应该是正弦波,不是什么正玄波...发音不一样的。

楼主:
MMA7260实测波形之二(左右快速摇晃)

当传感器快速摇晃时,波形的频率和幅度都变化了,如下图

楼主:
怪不得,我说怎么老是找不到这个“弦”字呢

引用 网友B: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4楼: 老兄啊,应该是正弦波,不是什么正玄波...发音不一样的。

网友A:
很玄很天真...

楼主:
理论计算出来的XY轴波形(360度范围).GIF

这个图是用excel软件计算出来的波形

楼主:
计算公式如下

网友C:
建议

此帖设置为只看不能回

楼主:
娇小的MMA7260

楼主:
看看背面的引脚,偶滴神啊,这怎么焊啊???

楼主:
呵呵,幸亏匠人是三级焊接工

看看俺的手艺如何?

楼主:
再看看板子正面吧

一个小模块就这么搞定了

网友D:
焊接的帅

网友E:
建议匠人去做芯片封装,呵呵......

这样的片子往板子上焊我倒是焊过,象这样飞线我还真没做过,呵呵......
牛人一个~~~

网友F:
re 9楼的公式有些问题

当运动时,这个求角度的方法不对 特别是速度变化大时
我原来考虑的用一个两轴加速度计联立方程 后来发现也不对 必须至少两个分开才行......

我也做 但感觉这种小车如果使用 真的不安全 ...... 慢速代步还行 毕竟路况太复杂了 还是需要高级智能控制----人 呵呵

网友G:
匠人有创意,

我也有一次想焊这东西,可惜想了半天不知怎么下手,网上问了几天也没问出来,最后只好放弃

楼主:
回17楼

引用 网友F: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17楼: re 9楼的公式有些问题

当运动时,这个求角度的方法不对 特别是速度变化大时
我原来考虑的用一个两轴加速度计联立方程 后来发现也不对 必须至少两个分开才行......

---------------------------------
回:9楼的公式只考虑了地球引力,没有考虑小车的速度变化。所以,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楼主:
欢迎hartcomm经常来坐坐。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 角度测量

我最早是考虑匠人这种方法 后来发现问题

就受力分析 分解为x-y方向 立方程 由于含三角函数,需要解θ 要考虑在单片机上怎么解以及单值问题 后来又发现这样的力(加速度)分解不对(也不是不对 不适合)

考虑用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 不是角度传感器 可测角速度 再积分可得角度,但有累计误差),现在刚拿到芯片,以后考虑用角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

考虑加速度传感器好像也可以来测运动状态下的角度 角度 但现在只是理论考虑 毕竟陀螺仪做的人多 资料也不少 准备先用陀螺仪(走弯路走怕了 还是老实些)

由于其中有不少计算 而我只对51较熟悉 其他强大单片机只是泛泛了解 所以考虑准备数据采集后上传到PC机 在PC机上做计算 控制算法 。还有windows的非实时问题 但我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F:
这两个月 就这样走了弯路 有由于时间问题 还处在开始阶段

网友H:
呵呵,我们用的那种加速度传感器BMA020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

只需要简单的运算就能得出大概方向,当然要得多少度角那就要很精确计算公司,再复杂点就是根据运动图形判断方向,再说小车也用不上什么很精确角度计算。

网友I:
角度传感?

那个角度?车体与铅垂线的夹角?小车在变速运动中,算法上比较折腾

网友F:
re:sz_kd

确实

对我而言 做出倒立摆并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在检测和控制方面能更进一步 我以前做检测仪表 基本都是直接测量 主要考虑的仪表的低功耗 隔离 可靠等问题 其实是主要是硬件问题   现在要在软件上更进一步

毕竟以后可以做其他东西  所以,我现在在把问题复杂化 而不是勉强解决

其实不要加速度传感器 不要陀螺仪 也可以做 自己做个传感器 想钟摆(固体摆)一样... 我已经看到有人做出来了 但效果不太好  而且我感觉容易受其他干扰

网友J:
好牛的焊工

   匠人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芯片的焊接方法吗?用啥烙铁焊的?
1、从焊盘引到排针上的那根细线是什么线?貌似还自己镀过锡??
2、怎样才能确保在焊其中一个焊盘的时候不碰到它周围已焊好的?

网友K:
传感器ADXL330性能最好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30性能最好,MMA7260中等偏上,另一个公司的用过一款差得基本上没法用,就不提了.

楼主:
三级焊工的回答

引用 网友J: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28楼: 好牛的焊工

   匠人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芯片的焊接方法吗?用啥烙铁焊的?——回:普通的恒温烙铁。
1、从焊盘引到排针上的那根细线是什么线?貌似还自己镀过锡??——回:普通的电阻脚
2、怎样才能确保在焊其中一个焊盘的时候不碰到它周围已焊好的? ——回:睁大眼盯着,另外,烙铁头别太粗。

网友A:
哈哈,匠人是兼拍三级和焊接工

还有啥三级的来着?

网友A:
顺便问一下:MMA7260多少钱?那你有样品买?

楼主:
俺不知道价格,俺的样品是朋友友情赠送的

引用 网友A: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32楼: 顺便问一下:MMA7260多少钱?那你有样品买?

网友L:
呵呵呵

你那焊接技术真不敢恭维啊,你那样直接焊芯片会烧坏的,要用热风机吹焊。

楼主:
测试过了,没有坏。

呵呵,作为一个三级焊工,当然不会傻到把芯片持续加热、直到烧坏的。

网友A:
呵呵,觉得做这个没啥意思

做成倒立摆又太难了,要很高的采集速度、计算速度和伺服速度

我倒是想做个2脚走路的机器人,巅峰状态做到能跑步、跳跃...
不过那就更难了:-)
呵呵^_^

楼主:
玩机器人真的很烧钱。。。。

稍微看的上眼的舵机都是几百块一个,入门的垃圾货也要几十元一个。其它那些部件也个个不便宜。。。。

玩机器人真的很烧钱。。。。

网友B:
呵呵,俺现在都老了,也只能搞搞修理鼠标什么的之类的工

网友M:
MMA7260多浪费啊,一个通道就够了

姿态角应该只需要信号的直流分量就够了

网友N:
hartcomm的方法:象钟摆(固体摆)一样的传感器

不能用电位器(阻力大,准确度低),可以用光电编码器(成本高),不过有个很特别的办法:用磁编码器(奥微电子产品),体积小、成本低、灵敏、精确(绝对值输出噢)。。。。。。

网友O:
40楼说的是,我有两片AS5030,其中

一片做了舵机的替代电位器的试验,那磁钢难买,我是奥微送的

网友N:
磁钢是比较特别:

磁钢是比较特别:一个小圆饼,一半N一半S是径向的,一般市场卖的都是轴向充磁的。不过做磁钢的厂家和卖磁钢大点的店家都有充磁机可以任意充磁,不难解决。

网友F:
re:40楼

最早我是自制的光电编码器,但运动方向(速度方向)不好判别,麻烦。
后来有人不用光电编码器,而用霍尔器件(磁),马马虎虎可以。但固体摆我不看好,看到几个产品中没看到用固体摆的。

网友P:
匠人真强!这种IC我用热风枪焊接过.

但还没用过匠人这种方法.牛人啊!!

网友Q:
可否用鼠标的光电编码

总觉得老式的机械鼠标里面的那两个光电检测的小轮及附带的片子是个好东西,即可以检测速度、距离又可以检测方向。以前想过用他做电子琴的感情检测(看到老土的感情踏板的联想),现在看到上面说的固定摆又联想到这个东西,不知是不是能用上?

网友R:
MMA7260有意思,期待匠人的概念车诞生!

网友S:
和我原来用的传感器差不多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T:
要是匠人想用MC56F8013的评估板做这个我赞助一块

要是匠人想用MC56F8013的评估板做这个我赞助一块,呵呵。这芯片做这个最好不过了。谨此一块给匠人准备的哟。我的邮箱HDD903@126.COM

网友U:
GYRO好贵的,我用过ADI的600多元一个IC

   那时是做火车车载GPS终端,GPS+GYRO+ACC

   佩服匠人的耐心啊,这样焊,算上人工钱,比设计PCB还贵,得不偿失。除非......你很清闲

网友V(2009-03-25):
还要写主题啊

看了匠人帖子,有不少收获,我也在做这个自平衡小车,刚开始做,正在买零件,也是选的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看了前人的经验,发现这个东西在测量静态的倾角有用,但动态的时候不好用,这个该怎么解决呢,我正在算,理论上,是可以解出来的

网友W:
8cuo

8错8错

网友W:
8错

恨好恨好

网友X(2009-05-01):
不错的说

多少钱一片
?

这焊工,别雷了

我特别喜欢机器总动员里的那个清洁机器人

M.O

摩恩

它的行动方式就是这个2轮小车

网友Y(2009-08-14):
请教匠人:当物体运动,速度变化大时,可不可以这样算出倾角:
             X轴输出电压=零加速度电压+灵敏度*(gsinΘ-a)
             Z轴输出电压=零加速度电压+灵敏度*gcosΘ
            (以上公式中,当物体向下加速度运动时为-a,向上时为+a)
           联立两方程,可以算出Θ和a的值。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望匠人指导指导。谢谢了!

楼主:
请教匠人:当物体运动,速度变化大时,可不可以这样算出倾角:
             X轴输出电压=零加速度电压+灵敏度*(gsinΘ-a)
             Z轴输出电压=零加速度电压+灵敏度*gcosΘ
            (以上公式中, ...
引用 网友Y:

请参见9楼的公式,自行变换。

网友Y:
请参见9楼的公式,自行变换。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用那个公式变换的。然后列出垂直于斜坡和沿着斜坡的方向列出两个方程,联立方程,这种思想应该没错吧?

网友Z:
佩服匠人的耐心跟智慧,呵呵,那个面包板焊得不错

网友A:
这不算什么,老x有天无聊,也焊了一个:-)

不过今天传不了图片

网友AA:
匠人的焊接技术真牛啊

网友AB:
圈地等待...

网友AC:
电机用什么?有刷?无刷?转弯怎么弄?机械上还比较复杂的。N年前想做过

网友AD:
关注中,虽然不很懂

网友AE(2009-09-17):
不知这种传感器的价格大概多少啊?

网友AF:
匠人的焊接水平果然了得!

网友AG(2009-12-30):
网上 这个传感器大概在20块左右
不过我淘到过8块一个的... 不知道是不是二手..

网友AH:
真费锡啊!

网友AI(2010-08-29):
呵呵顶一下!我也想做一个!找了好多天才找到这贴!

网友AJ:
............

我倒是想做个2脚走路的机器人,巅峰状态做到能跑步、跳跃...
不过那就更难了:-)
呵呵^_^
引用 网友A:

老X牛,期待,呵呵!

网友AK:
弥漫着金属的气息.呵呵.

网友AL(2010-09-29):
没有更新了么:loveliness:

网友AM(2011-05-25):
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样的封装呢,苦了焊接,而且还不是最稳定的方案

网友(2012-08-16):
如果老X能把能跑,能跳的机器人弄出来了,在加点东西就可以直接上战场了。

利国利民啊。

网友AN(2012-10-16):
回复 楼主:
这个计算公式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