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两轮小车DIY》之《电机驱动》(动态更新)

楼主(2009-02-17):
更多相关内容连接:《两轮小车DIY》主贴
这个帖子主要是讨论关于电机的驱动电路和程序。
电机是靠桥式驱动电路控制的。要求能实现正反转和PWM调速即可。原本打算用三极管搭(要好多三极管,焊接起来麻烦!)。
但匠人的同事帮着找来了一个驱动芯片(型号:L293B)。于是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有研究才有经验

楼主:
现场解说

电机驱动原理图如上图所示。

驱动芯片为L293B,L293B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允许电压范围在4.5~36V,内有四重推挽(双重H桥集成功放电路)驱动电路,两个通道可以向各自的电机提供l A的驱动电流,并且如果芯片过热,芯片能够自动关断,保障系统不受损坏。

当A向、B向为高电平时,则电机A、B电流分别由3脚流向6脚和11脚流向14脚,电机正转;反之,当A向、B向为低电平时,电机电流分别由6脚流向3脚和14脚流向11脚,电机反转。

可以用PWM控制芯片上电机使能脚(1、9脚)的通断时间比来对电机进行调速。

网友A:
三极管搭?类似驱动IC一堆堆的。

网友B:
别用l293,换个别的吧

带过流、过压、过热保护的,mosfet的压降小;比如:NCV7701

楼主:
驱动模块电路焊好了

网友C:
几个问题

4007?反向放电二极管最好用快恢复的,因为你PWM至少也有十几K。
不知道你小车有多高?小车越高越容易整,看看耍杂技的就知道了。

网友D:
驱动单元不错。

L293内部有反相二极管吧?
  这个驱动芯片不错的,如果要功率更大点的推荐L298这个芯片。带散热器,功率可以更大。(2~3A左右吧)
  等待你的自稳定算法,我也想玩玩这个。

网友E:
关于电机驱动模块

匠人,你的电机驱动模块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在做小车,用的是freescale的电机驱动芯片mc33886,我想在用别的方式试试,比较一下优劣

楼主:
回法布里加斯

匠人没有对比,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只能说,这个驱动电路在匠人的应用中可行。

网友E:
回匠人

谢谢匠人,输出电压都是由PWM波的占空比控制的,电压一定,那比的就是输出电流了,呵呵!不知道匠人的驱动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F:
匠人,你的电机转速是怎么得到的?

请教:电机转速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G:
开荒比例控制,不需要测电机转速

网友F:
由于地面摩擦等因素两个轮子转速可能不一致

如何能把两个轮子的转速尽量控制到一致?是不是依靠3轴方向传感器控制车子走直线的

楼主:
关于转速测量的考虑

目前有两种设想方案:

1、用光电管,黑白检测
2、用霍尔传感器+磁钢

具体采用哪种方案,还在考虑中。(两种方法实现起来都挺麻烦,主要是结构方面的问题)

为了控制左右轮子的同速,必须同时检测两个轮子的转速。

转速检测不是自平衡小车所必须的。就像洗碗机所说,可以做成开环控制。

但是如果要精确控制行进路线,则必须测速。

网友F:
两个轮子转速一致才好

要精确控制,最好是测量电机减速前的转速,也就是电机内部转子的速度

网友H(2009-03-20):
想控制转速

用步进电机比较好吧

楼主:
一直没有回答谢工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6楼: 几个问题

4007?反向放电二极管最好用快恢复的,因为你PWM至少也有十几K。
不知道你小车有多高?小车越高越容易整,看看耍杂技的就知道了。

------------------
本想用5819的,那天找不着,就先用4007对付了。下回再改过来。。。。
高度,目前不是太高,也就20~30厘米吧,到时候在看。实在不行再把重心升高就是了。

网友I:
我的电机现在有些问题

我用的玩具上的小电机 驱动力有限
我用pwm 4khz 占空比90%时发现力很小  把频率降低后 发现力大了些 但还是有问题

我用的是角速度陀螺仪,直接输出速度 积分后得到角度 用PD控制了

楼主:
资料: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又什么区别

肖特基二极管型号,如IN5819
快恢复二极管型号,如FR107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又什么区别

  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5us以下),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结构上有采用PN结型结构,有的采用改进的PIN结构。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1-2V),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后者则在100纳秒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简称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具有正向压降低(0.4--0.5V)、反向恢复时间很短(10-40纳秒),而且反向漏电流较大,耐压低,一般低于150V,多用于低电压场合。
这两种管子通常用于开关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区别:前者的恢复时间比后者小一百倍左右,前者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为几纳秒~!

前者的优点还有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电气特性当然都是二极管阿~!
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耐压值较低40V-50V,通态压降0.3-0.6V,小于10nS的反向恢复时间。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和截止之间迅速转换,提高了器件的使用频率并改善了波形。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网友J(2009-12-30):
我也在做这个 我非常关心 匠人的这个做出来没有。

网友K:
没有下文了?

网友K:
L293内部有反相二极管吧?  这个驱动芯片不错的,如果要功率更大点的推荐L298这个芯片。带散热器,功率可以更大。(2~3A左右吧)  等待你的自稳定算法,我也想玩玩这个。  ...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了一下资料L293D有8个续流二极管,L293B好像没有,不知道价格差多少

网友L(2011-05-25):
不错顶顶,我一直都是用L298做的驱动电路

网友M(2013-06-07):
看了 读了 收了 继续关注……

网友N(2019-03-16):
我一直都是用L298做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