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两轮小车DIY》之《LCD模块》(动态更新)

楼主(2009-02-23):
更多相关内容连接:《两轮小车DIY》主贴

为了便于调试,适当的人机界面还是需要的,要么就用这个LCD 模块来做显示部件吧。

楼主:
LCD显示终于调通了,上图。欧耶!

楼主:
特写镜头

网友A:
哈哈~~~搞个汉字屏多欧耶~~~雷翻了~~~

楼主:
头文件 LCD1602.h

//--------------------------------------------------------
// 项目:通用
// 模块:LCD1602显示驱动
// 说明:
// 设计:程序匠人(版权所有,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版本说明:
LCD1602.h   2009-3-9 23:18:18

*/
//--------------------------------------------------------

//--------------------------------------------------------
//LCD 端口定义
//--------------------------------------------------------
//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
//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define LCD_PORT GPIOB        //LCD控制口

#define LCD_E GPIO_Pin_5      //使能信号(下降沿有效)
#define LCD_RW  GPIO_Pin_6    //读写信号(1=读,0=写)
#define LCD_RS  GPIO_Pin_7    //寄存器选择信号(1=数据寄存器,0=指令寄存器)
                              //当RS=0,RW=0时,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
                              //当RS=0,RW=1时,读忙信号
                              //当RS=1,RW=0时,写入数据

#define LCD_DB0 GPIO_Pin_8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1 GPIO_Pin_9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2 GPIO_Pin_10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3 GPIO_Pin_11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4 GPIO_Pin_12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5 GPIO_Pin_13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6 GPIO_Pin_14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DB7 GPIO_Pin_15   //8位双向数据线

#define LCD_BUSY LCD_DB7      //忙标志位(1=忙,0=不忙)

//--------------------------------------------------------
//LCD 控制定义
//--------------------------------------------------------
#define LCD_E_L GPIO_ResetBits(LCD_PORT, LCD_E);  //使能信号=0
#define LCD_E_H GPIO_SetBits(LCD_PORT, LCD_E);    //使能信号=1

#define LCD_RW_L GPIO_ResetBits(LCD_PORT, LCD_RW);//读写信号=0
#define LCD_RW_H GPIO_SetBits(LCD_PORT, LCD_RW);  //读写信号=1

#define LCD_RS_L GPIO_ResetBits(LCD_PORT, LCD_RS);//寄存器选择信号=0
#define LCD_RS_H GPIO_SetBits(LCD_PORT, LCD_RS);  //寄存器选择信号=1

//--------------------------------------------------------
//函数声明
//--------------------------------------------------------
//内部函数,不建议外部调用
extern void GPIO_Config_LCD_OUT(void) ;           //LCD IO口 配置 (控制口=输出,数据口=输出)
extern void GPIO_Config_LCD_IN(void) ;            //LCD IO口 配置 (控制口=输出,数据口=输入)

extern void CheckBusy_LCD(void) ;                 //检测LCD忙信号函数
extern void WriteCommand_LCD(u8 wclcd,u8 busyc) ; //向LCD发送指令函数
extern void WriteData_LCD(u8 wdlcd) ;             //向LCD发送数据函数

//外部函数,允许外部调用
extern void Init_LCD(void) ;                        //LCD初始化函数
extern void DisplayOneChar_LCD(u8 x,u8 y,u8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字符函数(入口:x=字符坐标(0~15),y=行坐标(0~1),ddata=待显示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String_LCD(u8 x,u8 y,u8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字符串函数(入口:x=字符坐标(0~15),y=行坐标(0~1),*ddata=待显示字符串的指针)

//--------------------------------------------------------
//
//  THE END
//
//  版权所有:程序匠人(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网友A:
我记得1602不需要延时那么许多时间~~~

楼主:
回hot

根据1602的资料,在初始化时,需要ms级的延时
另外。为了通用性。匠人做了一个独立的延时模块(基于SysTick中断),不但可以供显示模块调用,其他模块也可以调用。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LCD(void)
{
  GPIO_Config_LCD_OUT();      //LCD IO口 配置 (控制口=输出,数据口=输出)

  SysTick_Delay(15);          //延时15ms
  WriteCommand_LCD(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SysTick_Delay(5);           //延时5ms
  WriteCommand_LCD(0x38,0);
  SysTick_Delay(5);           //延时5ms
  WriteCommand_LCD(0x38,0);
  SysTick_Delay(5);           //延时5ms

  WriteCommand_LCD(0x38,1);   //设置显示模式(8位数据口,2行显示,5*8DOTS),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_LCD(0x08,1);   //关显示
  WriteCommand_LCD(0x01,1);   //清屏
  WriteCommand_LCD(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光标位置自加,显示移动)
  WriteCommand_LCD(0x0c,1);   //开显示,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

网友A:
哈哈~~~H文件书写要“风度”~~~不要忘了“C++”人民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LCD1602_H__

网友B:
建议匠人,可以把I/O口的驱动速度根据需要设置为10MHz或2MHz

现在你设置为50MHz。

设置为10MHz或2MHz,可以比50MHz时省电且产生的噪声较小。

网友A:
俺同意教主之论点~~~

楼主:
I/O口的驱动速度,容俺在研究研究。。。。

呵呵,现在是抄一块是一块。还顾不上那么多细节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啦。记下了。。。。

网友C:
我晕...匠人这么个程序也能发这么多个贴...放一个贴里不就

网友A:
哈哈~~~他想让俺陪他玩~~~

楼主:
1602的“检测LCD忙信号”的改进程序

1602的程序网上随便一搜,就是一箩筐。匠人也看过不下10个,其中也包括圈圈写的。说实话,没有一个能看中的。

就拿这个忙信号来说事吧。大多数人都是死等的方式,即:如果LCD_BUSY=1,等待;否则退出。就像匠人昨天给出的程序一样:

//--------------------------------------------------------
//检测LCD忙信号函数
//说明: 如果LCD_BUSY=1,等待;否则退出
//--------------------------------------------------------
void CheckBusy_LCD(void)
{
  GPIO_Config_LCD_IN();   //LCD IO口 配置 (控制口=输出,数据口=输入)
  while(1)
  {
    LCD_E_L;
    LCD_RS_L;
    LCD_RW_H;
    LCD_E_H;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PORT,LCD_BUSY)==0) break;  <font color=#FF0100>//当LCD_BUSY=0时跳出循环
</font>  }
  LCD_E_L;
}
读忙程序中有一个死等待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LCD接触不良或者其它故障,一直读不到空闲信号,会导致系统的挂起(或看门狗复位)。

当然,网上也有一些人可能是遇到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延时等待的方法。比如,用延时3~5ms的方法代替“读忙”。
这样也是一个权益之计。只不过,每次等待3~5ms(实际上可能用不了那么多时间),似乎也很痴呆。

匠人的改进方法是:读忙+限时,双管齐下兼顾可靠性和效率性。改进后的程序如下:

//--------------------------------------------------------
//检测LCD忙信号函数
//说明: 如果LCD_BUSY=1(忙),等待;如果LCD_BUSY=0(闲)或者等待超时,退出
//--------------------------------------------------------
void CheckBusy_LCD(void)
{
  GPIO_Config_LCD_IN();                                                                       //LCD IO口 配置 (控制口=输出,数据口=输入)
  SysTick_Delay_Start(5);                                                                        //启动5ms延时
  while(1)
  {
    LCD_E_L;
    LCD_RS_L;
    LCD_RW_H;
    LCD_E_H;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PORT,LCD_BUSY)==0) break;  //当LCD_BUSY=0(闲),跳出循环
    if(SysTick_Delay_Check()) break;                                                     //当等待超时,跳出循环
</font>  }
  LCD_E_L;
}

举一反三,在对其它外部器件“读忙操作”时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网友A:
感觉应该用do{}while();~~~

楼主:
同意 hotpower

用do{}while();可能更严谨一些。但不知编译出来是否会更有效率。没有试过。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程序中不能有死循环(或潜在的死循环。)

网友A:
GPIO_ReadInputDataBit有可能死循环~~~

楼主:
GPIO_ReadInputDataBit ? 哪句会陷入死循环?愿闻其详!

/*******************************************************************************
* Function Name  : GPIO_ReadInputDataBit
* Description    : Reads the specified input port pin.
* Input          : - GPIOx: where x can be (A..E)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 -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bit to rea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_x where x can be (0..15).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input port pin value.
*******************************************************************************/
u8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
  u8 bitstatus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if ((GPIOx->IDR & GPIO_Pin) != (u32)Bit_RESET)
  {
    bitstatus = (u8)Bit_SET;
  }
  else
  {
    bitstatus = (u8)Bit_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A:
哈哈~~俺这个没版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87517

网友D:
呵呵,匠人咋还玩1602啊?

现在都是用手机屏啊,又轻又便宜,最主要的是能轻易的显示中文啊

楼主:
神经啊,做两轮小车用的着汉显吗

两轮车的重点是平衡控制。显示只是为了调试时停供一些信息。以后做好了连这个1602都是多余。

技术够用即好,不是拿来炫耀的。欧耶!

网友D:
神经啊,汉显几块钱就能实现,1602要20,大家说谁是神经啊

楼主:
神经啊,汉显俺要去买,1602俺有现成的,大家说谁是神经啊

网友D:
呵呵,当然是匠人神经

^_^

楼主:
晕,理屈词穷啦。。。。

网友D:
只有神经才以为别人都是神经啊,你开口就是神经,你不神经

楼主:
老x不会生气了吧,匠人跟你熟才这么说的

道歉。。。。。。。。。。。。。。。。。。。。。。

网友D:
哈哈,老x才不生气呢,老x也是因为跟你熟才这么说的:-)

小小声的说:
老x是在故意强词夺理呢,
嘎嘎嘎嘎...

楼主:
嘎嘎嘎嘎...

网友C:
圈圈对你们两个表示无语...

楼主:
我们两个对圈圈的签名表示无语。。。。。

哈哈

网友E:
晕,两个人一个劲嘎嘎,两只神经鸭子夜里乱叫,哈哈哈哈

嘎嘎完了冒出蛋蛋(COMPUTER00),,,一人下一个蛋...哈哈  原来鸭子和**相反,是先嘎嘎然后生蛋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哈哈,总比LS的鸭子半夜想mm想得睡不着觉 好啊...

做人就要做的光明正大啊,发了帖又删掉算什么男人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7&page=1&t=3267948&tp=...

网友E:
汗 ,LS同学被拍砖头就搞人身诽谤攻击了... 555......

网友D:
汗 ,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网友F:
匠人,我想看看你的SysTick_Delay()这个函数的内容

以前在网上看过在系统滴答中用的这种延时函数,感觉有漏洞,想看看高手的者的函数。

如果有好几个地方调用这个延时函数,还准吗?

楼主:
好几个地方调用这个延时函数,当然不行啦

楼主:
Delay_ms.c —— ms级延时模块(基于SysTick)

//--------------------------------------------------------
// 项目:通用
// 模块:ms级延时模块(基于SysTick)
// 说明:
// 设计:程序匠人(版权所有,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版本说明:
Delay_ms.c    2009-3-11 21:12:30

*/
//--------------------------------------------------------
//本模块使用步骤:
//--------------------------------------------------------
/*
步骤1.把本文件"Delay_ms.c"插入项目中
步骤2.把"stm32f10x_systick.c"库文件插入项目中
步骤3.修改系统文件"stm32f10x_conf.h",使能下面这句:
  #define _SysTick
步骤4.在"common.h"文件尾,插入"Delay_ms.h"头文件,如下:
  #include "Delay_ms.h"       //ms级延时模块(基于SysTick) 头文件
步骤5.在"stm32f10x_it.c"文件及所有需要调用延时函数的c文件起始处,添加下面这句:
  #include  "common.h"
步骤6.在"main()"函数初始化段中,调用"SysTick_Configuration()",执行SysTick初始化设置.
步骤7.打开"stm32f10x_it.c"文件,在"SysTickHandler()"中断函数中,调用"TimingDelay_Decrement()"函数.如下: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TimingDelay递减函数
  }
步骤8.应用代码示例:
  SysTick_Delay(300);         // 延时 300ms

*/
//--------------------------------------------------------
//插入文件包
//--------------------------------------------------------
#include  "common.h"
//--------------------------------------------------------

//--------------------------------------------------------
//SysTick初始化设置
//说明: 本函数由"main()"函数初始化段调用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配置SysTick的时钟源=为AHB(系统时钟)的1/8
  SysTick_SetReload(9000);                      //设置SysTick的重载值=9000.当系统时钟=72MHz,中断频率=1000Hz(周期1ms)
  SysTick_ITConfig(ENABLE);                     //使能SysTick中断
}

//--------------------------------------------------------
//TimingDelay递减函数
//说明: 本函数由"SysTickHandler()"中断调用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TimingDelay--;       //TimingDelay不为0,则递减
}

//--------------------------------------------------------
//延时函数
//入口: nTime=延时时间(单位=ms)
//--------------------------------------------------------
void SysTick_Delay(u32 nTime)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SysTick计数器
  TimingDelay = nTime;                          //读取延时时间
  while(TimingDelay != 0);                      //判断延时是否结束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闭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除SysTick计数器
}

//--------------------------------------------------------
//延时启动函数
//说明:    本函数与SysTick_Delay_Check()配对使用
//入口: nTime=延时时间(单位=ms)
//--------------------------------------------------------
void SysTick_Delay_Start(u32 nTime)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SysTick计数器
  TimingDelay = nTime;                          //读取延时时间
}

//--------------------------------------------------------
//延时结束判断函数
//说明:    本函数与SysTick_Delay_Start()配对使用
//出口: 如果延时结束,关闭SysTick,并返回1;否则不关闭SysTick,并返回0
//--------------------------------------------------------
u8 SysTick_Delay_Check(void)
{
  u8 i = 0;

    if (TimingDelay == 0)                                  //判断,如果延时是否结束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闭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除SysTick计数器
    i = 1;
    }
    else                                                                                        //如果延时未结束
    {
    i = 0;
  }
  return i;
}

//--------------------------------------------------------
//
//  THE END
//
//  版权所有:程序匠人(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楼主:
Delay_ms.h

//--------------------------------------------------------
// 项目:通用
// 模块:ms级延时模块(基于SysTick)
// 说明:
// 设计:程序匠人(版权所有,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版本说明:
Delay_ms.h    2009-3-11 22:18:40

*/
//--------------------------------------------------------
//变量定义
//--------------------------------------------------------
EXT_ vu32 TimingDelay;                                        //延时计数器

//--------------------------------------------------------
//函数声明
//--------------------------------------------------------
extern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SysTick初始化设置(由"main()"函数初始化段调用)
extern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TimingDelay递减函数(由"SysTickHandler()"中断调用)
extern void SysTick_Delay(u32 nTime) ;        //延时函数(入口:nTime=延时时间(单位=ms))

extern void SysTick_Delay_Start(u32 nTime);    //延时启动函数(入口:nTime=延时时间(单位=ms))
extern u8 SysTick_Delay_Check(void);                //延时结束判断函数()出口: 如果延时结束,关闭SysTick,并返回1;否则不关闭SysTick,并返回0

//--------------------------------------------------------
//
//  THE END
//
//  版权所有:程序匠人(引用者请保留原作者姓名)
//
//--------------------------------------------------------

网友A:
不错~~~不过H头文件要构成“桥”才更便捷~~~

网友F:
这样做也太奢侈了吧

你的系统滴答就只用于了一个延时,而且不能实现好几个地方同时延时,太浪费了吧。

楼主:
如果要多个地方实现延时,应该不难

思路:
1、SysTick计数器及中断 常开着
2、多设置几个 类似于 TimingDelay  的变量(做计数器用),每个计数器服务于一个延时。

这样就与普通的定时器复用一样了。

网友G:
有个弱问题请教一下,请别见笑

变量函数名为啥起的有大小写的?输入时多麻烦?

楼主:
呵呵,反正俺都是用复制+黏贴的,不麻烦

引用 网友G:
匠人手记 ←返回版面

45楼: 有个弱问题请教一下,请别见笑

变量函数名为啥起的有大小写的?输入时多麻烦?

网友H:
一看一大串,看完了才知就是个变量名.

费事,费时,结果就是给人感觉专业点.

网友I(2009-04-30):
用的什么控制器吖

用的什么控制器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