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求教匠人:汽车速度传感器输出

楼主(2009-03-11):
看了你的大作,想请问一下,汽车速度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的特点

1 高电平电压与供电电压12V(或24V)一样吗?
2 频率和车速的关系是多少呢,还是说是各个车都不一样吗?

恳请回答,这样好理解你的电路一些

网友A:
1 高电平电压与供电电压12V(或24V)一样吗?
回:取决于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一般来说,有12v或24v两种,为了和单片机匹配,需要做一个电平转换。

2 频率和车速的关系是多少呢,还是说是各个车都不一样吗?
回:脉冲个数与里程成比例关系。这个比率,不同车不一样。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答得真快
1 高电平电压与供电电压12V(或24V)一样吗?
回:取决于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一般来说,有12v或24v两种,为了和单片机匹配,需要做一个电平转换。----看明白了,书中图20.13脉冲转换高电平取的是系统的12V,然后又作了个分压 :)

2 频率和车速的关系是多少呢,还是说是各个车都不一样吗?
回:脉冲个数与里程成比例关系。这个比率,不同车不一样。---哦,速度实际是自己换算的

里程表部分你介绍说用EEPROM来保存每次更新值,现在看来用FRAM应该更好吧,后者读写次数更多不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