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匠人的DIY最近怎么没消息了?

楼主(2009-03-29):
怎么着也透露点进程啊!
大伙都等着呢!

网友A:
角速度 加速度 传感器

我现在使用的是EWTS82角速度传感器,松下的。
测出角速度再积分。因此开始要放正。

这个角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高,25mV/(°·S-1),因此不要放大。
但问题是最大角速度只有85度/秒,速度过快时容易饱和。而且体积大。
准备换个小一些,范围大些的。

角速度传感器除了初始角度要置零外以及上面的问题外,还会随漂移,会有
累计积分误差。所以还想在加上角速度计,一起测角度。

加速度传感器单独使用的问题我以前的帖子分析过,水平运动以及旋转都会
对其产生影响,而无法区分。可能可以用多个加速度计来测量出角速度,角度。但我看到成熟的方法一般是用角速度+加速度。也有完全用加速度的。

上次看到wftyy的帖子讲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用卡尔曼滤波 但我觉得卡尔曼滤波
是用于滤除随机噪声的。旋转和水平运动产生的加速度是否具有随机噪声的特性? 但有wftyy的实例,我想用多加速度计或三轴输出的加速度计综合考虑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先把沙发占住再说。

网友B:
呵呵,消息有两个,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好消息是:PWM已经搞定了。

坏消息是:这两天在家里折腾了不少时间,小车就是站立不起来。5555

不过也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经过这次实测,暴露了很多软件、硬件、结构方面的问题:

1、结构方面的问题:
  1)轮子太大;
  2)边沿的摩擦系数太小;
  3)原来的车子重心偏低;
  4)车身分量太重。
2、软件方面的问题:
  1)加速度传感器的ADC结果(经过滤波后)不够稳定;滤波方面有点改善;
  2)控制算法过于简陋。
3、硬件方面的问题:
  1)上次选择的几个充电电池质量太次,用不了几下就没电了;
  2)电机驱动芯片,有发热的现象

下一步,就是针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逐个解决。

网友C:
耐心等待。

网友A:
呵呵 我用简单的pid(pd)控制不行

推一下角度大了就倒了 电机的力也太小 要改控制方案

倒立摆是非线性的 一般定参数pid是线性的

还有发现99%占空比 和 完全电平 控制电机出力不一样

改pwm频率有些改观 但和非pwm还是有差距

电机问题?驱动芯片问题?电源问题(测量问题?响应?)?

楼主:
不知道匠人为什么选用那个MEMS

外面有数字接口的MEMS,为什么不选用?

网友A:
我的倒立摆有些进展了!

终于有些进展了

还是用PID(PD)控制。

原来我在程序中的PID控制时间(周期)不对,没注意写成大概0.25秒才控制一次,今天看程序时发现了。终于能马马虎虎的不倒。

还要继续  1加上加速度计 角速度速度融合  2 用双电机双轮 左右转 前进速度控制  3 更大角度控制 倒地后重新立起  4一定的自适应能力

郁闷了这么多天 好歹看到点希望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4MjMyMzY=.html

视频

网友B:
hartcomm现在用的传感器是什么?

是加速度传感器?还有加陀螺仪吗?

网友A:
角速度陀螺仪

倒立摆自平衡小车
单片机 :c8051f340
传感器:角速度陀螺仪(数值积分等到角度)
控制算法:PID(PD)
执行器:小电机
控制输出:pwm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用的角速度陀螺仪

性能、应用体会、等等。

匠人现在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感觉车子一动,输出数值就会变化,很难体现真正的角度啊。

网友B:
谢谢12楼hartcomm

无以回报,送裤子一条,请查收

网友D:
电子元器件

免费电子元器件资料下载

网友D:
经典

这个经典

网友E(2009-05-02):
搬个板凳

听课。。。

网友F:
羡慕你们

网友G(2010-03-02):
谢谢12楼:hartcomm ,  对 角速度传感器 和 加速度传感器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