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增量型编码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17):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不需要吧

楼主:
谢谢

检测方式上有好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软件上注意消抖。

网友B:
那个,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

相当常用的增量编码器中,很多是差分输出的,也就是:A/B相信号分为A+/A-/B+/B-输出,有些则是单端输出的形式,也就是只有A/B两根线输出。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并不是所有的编码器直接接上I/O或是正交解码器就可以正常工作的。要看编码器的输出形式,市面上有些编码器是以“集电极开路”的形式输出A/B信号的,输出要加上拉才行,并且这类东东通常在外壳上不予提示-_-|||。其他的输出类型只要电平没有问题基本就可以直接连接了,通常用线驱动器或是线收发器(比如什么74LS31/32之类的。。)处理一下接口就行了。可以对应查一下它的输出方式。

楼主:
上个资料

上个资料,我用的是180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08153187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