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93页REG与LITE2和LITE1的比较

楼主(2008-09-15):
请问匠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93页上有以下的例程(在宏定义中):
ADD    A, @255-LITE1
ADD    A, @LITE1-LITE2+1
JBS    0X03, 0
JMP    ADDR
请问如果第一次加法发生了进位,第二次不会清除些标志而发生错误吗?请指教。

另外,请教一下,你的书里只写了减法产生借位时C为零,加法产生进位时C是什么?EMC的datasheet中居然没有说明!!

网友A:
答复bornwong

请问匠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93页上有以下的例程(在宏定义中):
ADD    A, @255-LITE1
ADD    A, @LITE1-LITE2+1
JBS    0X03, 0
JMP    ADDR
请问如果第一次加法发生了进位,第二次不会清除些标志而发生错误吗?请指教。
——答:不会发生错误。您可以代入几个数验算一下即可明白。

另外,请教一下,你的书里只写了减法产生借位时C为零,加法产生进位时C是什么?EMC的datasheet中居然没有说明!!
——答:加法进位时,C=1;未进位时,C=0。

如有还有疑问,欢迎提出来。

网友A:
补充一句

这个宏的功能主要是判断A是否“越界”,其中LITE1代表下边界,LITE2代表上边界。所以,在应用时,要确保LITE1<= LITE2.

楼主:
谢谢!

谢谢匠人!

惭愧,不假思索,想当然尔(for the first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