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周立功SmartARM2200模板无法进行调试--------------求助

楼主(2008-10-18):
目前学习uCOS,从别处弄了一个周公的SmartARM2200的开发板来。从周公的网站下载了一个LPC2200的ADS模板,【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for lpc2200)】 就用他这个模板程序,自己没有增加任何的代码程序。(目标ARM是LPC2210,选择了DebugINExaRAM模式编译的)
在ADS里面设置了ucos源文件等的路径,编译通过,(0错误)
1.安装了H-JTAG软件,使用H-JTAG能够检测到ARM芯片,显示ARM7TDMI-S 0x4F1F0F0F。
2.调用AXD通过JTAG端口调试uCOS,发现运行 Startup.s文件的程序时候出错,程序如下:
.........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运行到这一句就AXD就回弹出一个出错对话框)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
中的  LDR     PC, DataAbortAddr会弹出一个错误信息,见图片1

请教其他人,说是地址没有设置对。我所用的分散加载文件为mem_b ,ADS相关设置如下图

运行到main.c文件中,遇到了调用其他函数的语句,就直接跳过,根本不执行调用函数。

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我将J10设置了为从Bank0-RAM启动。Ban1-Flash。

网友A(2008-11-22):
re

哪里有图1啊?
错误图?
分散加载应该没错的

网友B:
周立功SmartARM2200模板无法进行调试--------------求助

朋友,你遇到的情况和我的一样,我也是这样的,用LPC2100的模板跑UCOSII,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用LPC2200模板时,却不行,出错的地方和你的一样,
问周立功的技术支持,没用的,他们就说,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让你自已查,服务真是差得很。

网友C(2013-04-25):
7II67I6I67

网友D(2019-03-16):
分散加载应该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