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从头开始一个arm程序

楼主(2009-05-26):
基于mini2440从头写一个程序,连载!

网友A:
敢问LZ,这是双月刊吗?

网友B(2009-06-27):
世纪刊

哈哈哈哈哈

俺来给你开第一篇吧

中断向量表

@***************************************************************
@FILE:head.s
@功能:启动代码,初始化系统运行环境,包括设置C堆栈指针
@本程序是直接放在SDRAM中运行,通过uboot使用tftp直接down到SDRAM中0x3000 4000处,然后用uboot的go命令开始运行
@ARM中断向量表后续为外部中断向量表,运行时随同ARM中断向量表COPY高端地址,以使入口函数可以动态配置
@***************************************************************

.extern    main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 0x00:
@Reset:
    b    Reset

@ 0x04: 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HandleUndef:
    b    HandleUndef

@ 0x08: Software interrupt exception
HandleSWI:
    b    HandleSWI

@ 0x0c: Prefetch Abort (Instruction Fetch Memory Abort)
HandlePrefetchAbort:
    b    HandlePrefetchAbort

@ 0x10: Data Access Memory Abort
HandleDataAbort:
    b    HandleDataAbort

@ 0x14: Not used
HandleNotUsed:
    b    HandleNotUsed

@ 0x18: IRQ(Interrupt Request) exception
    ldr    pc,HandleIRQAddr    @开启MMU后,由于此表被COPY到虚拟地址的最高端运行,FFFF0000,如果从那往回跳,跳不回来,MD,不知道为什么,shit!
@    ldr    pc,=HandleIRQ

@ 0x1c: FIQ(Fast Interrupt Request) exception
HandleFIQ:
    b    HandleFIQ

@ 0x20:
HandleIRQAddr:
    .long    HandleIRQ

@here,下面这个表将紧接上面的地址存放,每个标号所占长度都是long,通过连接设置的起始地址可以计算出此处存放的绝对地址,copy的起始地址和目标地址都使用绝对地址
    HandleEINT0:
    .long    0
    HandleEINT1:
    .long    0
    HandleEINT2:
    .long    0
    HandleEINT3:
    .long    0
    HandleEINT4_7:
    .long    0
    HandleEINT8_23:
    .long    0
    HandleRSV6:
    .long    0
    HandleBATFLT:
    .long    0
    HandleTICK:
    .long    0
    HandleWDT:
    .long    0
    HandleTIMER0:
@    .long    Timer0_Handle
    .long    0
    HandleTIMER1:
    .long    0
    HandleTIMER2:
    .long    0
    HandleTIMER3:
    .long    0
    HandleTIMER4:
    .long    0
    HandleUART2:
    .long    0
    HandleLCD:
    .long    0
    HandleDMA0:
    .long    0
    HandleDMA1:
    .long    0
    HandleDMA2:
    .long    0
    HandleDMA3:
    .long    0
    HandleMMC:
    .long    0
    HandleSPI0:
    .long    0
    HandleUART1:
    .long    0
    HandleRSV24:
    .long    0
    HandleUSBD:
    .long    0
    HandleUSBH:
    .long    0
    HandleIIC:
    .long    0
    HandleUART0:
    .long    0
    HandleSPI1:
    .long    0
    HandleRTC:
    .long    0
    HandleADC:
    .long    0

网友B:
果真是世纪刊?

看来LZ的下文是遥遥无期阿,哈哈

网友C:
呵呵

这贴搞笑,留名,看谁猜中了。。。我赌:无期刊。下100块。。。

网友D:
F2313 GPRS DTU

F2313GPRS DTU(简称DTU),是一款使用GPRS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的设备。支持PPP、TCP、UDP、DNS等众多复杂网络协议和SOCKET插口标准,为用户提供全透明数据传输和用户自定义协议传输两种模式。
同时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设备间、设备与中心间等各种不同的通讯模式。
用户不用关心 复杂的网络通信协议、通过串行口,就可以进行无线数据收发,让你的设备随时随地接入Internet。
本DTU产品支持TCP和UDP两种报文格式,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监控、数据采集/传输、水污染监控、森林防火、气象数据采集、远程抄表、ATM机、彩票投注机、油田等领域。无需任何布线就可以解决野外数据传输的难题。只要有GPRS网络的地方、F2313 DTU就可以为你提供无线数据传输服务。

关键词:透明收发。所谓透明收发就是数据所见即所得,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完全一样,你不必关心中间环节;类似于一条透明管道,只不过这条管道你看不见、摸不着,通过gprs网络无限延伸到世界各地。

网友E:
靠,关高都来了,这刊还来广告收入了

网友F(2009-07-30):
一月一更新哪

网友B:
这样的刊物也有人投广告?!

估计这个上面贴广告是不收费的,哈哈

贴广告的很幽默,俺觉得是托,有人故意的吧,嘿嘿

网友G(2009-11-08):
这帖笑喷我了,等待lz复活啊哈哈

网友H:
楼主闭关了

出关时linux已精通

网友I:
我 当初以为 QQ2440的代码 完全是 QQ2440本人 自己写的
后来 看了 三星的资料包才知道
英特陪 油龙  MDK  等等 都是 移植 人家三星的 代码?
那代码偶看的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I:
/*----------------------------------------------------------------------------

*---------------------------------------------------------------------------*/
#include "shell.h"
#include "2440addr.h"                    /* S3C2440 definitions               */
//#include "S3C2440.h"                    /* S3C2440 definitions               */

/*******************************************************
【函数功能】
********************************************************/
int main (void)
{
         led_text();
         uartSendString("测试按键K1,K2,K3,K4!\n");
         key_text();
}

/*----------------------------------------------------------------------------
* end of file
*---------------------------------------------------------------------------*/

网友I:
#include "shell.h"
#include "2440addr.h"                    /* S3C2440 definitions               */

/*******************************************************
【函数功能】
********************************************************/
void led_text(void)
{
        unsigned char i,j;
        rGPBCON = 0x15400;//io init
        for (i=0;i<4;i++)
        {
                rGPBDAT = LED_k;
                Led_Delay();
                rGPBDAT |= LED_MSK;
                Led_Delay();
        }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uartSendString("启动代码ok!\n");
        uartSendString("请按PC任意键!\n");
        uartGetChar();//读取键盘

        for(j=0;j<4;j++)
        {
                uartSendString("LED测试OK!\n");
                rGPBDAT |= LED_MSK;
                rGPBDAT &= ~LED1;
                Led_Delay();
                rGPBDAT |= LED_MSK;
                rGPBDAT &= ~LED2;
                Led_Delay();
                rGPBDAT |= LED_MSK;
                rGPBDAT &= ~LED3;
                Led_Delay();
                rGPBDAT |= LED_MSK;
                rGPBDAT &= ~LED4;
                Led_Delay();
        }

//        return 0;

}

网友I:
#include "shell.h"
#include "2440addr.h"                    /* S3C2440 definitions               */

/*******************************************************
【函数功能】
********************************************************/
void key_text(void)
{
        unsigned char k;
        while(1)
        {
                 k=Key_Scan();
                 if (k==1)
                {
                        led_flash();
                        uartSendString("k4以按下!\n");
                }
                else if (k==2)
                {
                        led_flash();
                        uartSendString("k3以按下!\n");
                }
                else if (k==3)
                {
                        led_flash();
                        uartSendString("k2以按下!\n");
                }
                else if (k==4)
                {
                        led_flash();
                        uartSendString("k1以按下!\n");
                }
                else
                {
                        rGPBDAT = LED_k;
                }

        }
}
/*******************************************************
【函数功能】
********************************************************/
void led_flash(void)
{
        rGPBDAT = LED_MSK;
        Led_Delay();
        rGPBDAT = LED_k;
        Led_Delay();
}

/*******************************************************
【函数功能】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Led_Delay();
        if(      (rGPFDAT&(1<< 0)) == 0 )
                return 1 ;
        else if( (rGPFDAT&(1<< 2)) == 0 )
                return 2;
        else if( (rGPGDAT&(1<< 3)) == 0 )
                return 3 ;
        else if( (rGPGDAT&(1<<11)) == 0 )
                return 4 ;
        else
                return 0xff;

}

网友I:
/*----------------------------------------------------------------------------

*---------------------------------------------------------------------------*/
#include "shell.h"
#include "2440addr.h"                    /* S3C2440 definitions               */
#define LED_SPARK_TIME_DELAY 400000

/* LED: PB5678 low light        */
// 01 01010100 00000000
/*******************************************************
【函数功能】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void)
{
        rGPHCON = 0xaa;
    rGPHUP  = 0x0f;
    rUFCON0 = 0x0;
    rUMCON0 = 0x0;
    rULCON0 = 0x3;   //Line control register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rUCON0  = 0x05;   // Control register
    rUBRDIV0=( (int)(304000000/6/16./115200+0.5) -1 );
}

/*******************************************************
【函数功能】        发送字符
********************************************************/
void uartSendByte(char data)
{
        if(data=='\n')
        {
            while(!(rUTRSTAT0 & 0x2));
           // Delay(1);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0 = '\r';
        }
          while(!(rUTRSTAT0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  Delay(1);
        rUTXH0 = data;
}

/*******************************************************
【函数功能】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
        uartSendByte(*pt++);
}

/*******************************************************
【函数功能】        读取串口
********************************************************/
char uartGetChar(void)
{
        while(!(rUTRSTAT0 & 0x1));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rURXH0;
}

/*******************************************************
【函数功能】        延时
********************************************************/
void Led_Delay(void)
{
        long i=0;
        for(i=0; i<LED_SPARK_TIME_DELAY; i++);
        return;
}

网友I:
#ifndef __shell_h__
#define __shell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define LED_MSK                0x1E0
#define LED_k                0x00
#define        LED1                0x20
#define        LED2                0x40
#define        LED3                0x80
#define        LED4                0x100

void key_text(void);

void Led_Delay(void);
void led_text(void);
char uartGetChar(void);
void uartini(void);
void uartSendByte(char data);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pt);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void led_flash(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I:
#ifndef __OPTION_H__
#define __OPTION_H__

#define FCLK 296352000
#define HCLK (FCLK/3)
#define PCLK (HCLK/2)
//#define PCLK (HCLK)
#define UCLK 48000000

// for uart Baud rate.
//rUBRDIV0=( (int)(pclk/16./baud+0.5) -1 )
#define UBRDIV0_VAL        ((int)(PCLK/16./115200+0.5)-1)

// BUSWIDTH : 16,32
#define BUSWIDTH    (32)

//64MB
// 0x30000000 ~ 0x30ffffff : Download Area (16MB) Cacheable
// 0x31000000 ~ 0x33feffff : Non-Cacheable Area
// 0x33ff0000 ~ 0x33ff47ff : Heap & RW Area
// 0x33ff4800 ~ 0x33ff7fff : FIQ ~ User Stack Area
// 0x33ff8000 ~ 0x33fffeff : Not Useed Area
// 0x33ffff00 ~ 0x33ffffff : Exception & ISR Vector Table

#define _RAM_STARTADDRESS         0x30000000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3ffff00
#define _MMUTT_STARTADDRESS        0x33ff8000
#define _STACK_BASEADDRESS        0x33ff8000
#define HEAPEND                          0x33ff0000
#define _NONCACHE_STARTADDRESS        0x31000000

//If you use ADS1.x, please define ADS10
#define ADS10 1

// note: makefile,option.a should be changed

#endif

网友I:
#include "2440addr.h"                    /* S3C2440 definitions               */

网友I:
/*********************************************************************
sub sp,sp,#4  ; 计算返回地址
//进入中断后,它的返回地址该怎么计算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它的指令流水线是3级的,
//即执行进入中断函数时,PC已经指向欲取值的指令即当前执行的地址+8;当已进入中断时,
LR里面装的是PC,所以要想中断返回到正确的地址处,就必须把LR-4。
【galaxy9229 发表于www.21ic 2008-9-25 16:51 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
IRQ_Entry
                sub    sp,sp,#4       ;//保留PC值//; 计算返回地址//SP=SP-4;
                stmfd    sp!,{r8-r9}  ;//将R8~R9 入栈。满递减堆栈。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读入中断偏移码
                add    r8,r8,r9,lsl #2 ;二级跳转表的首地址
                ldr    r8,[r8]
                str    r8,[sp,#8]                ;//中断入口地址送进SP(第一个代码留出的4字节空间)
                ldmfd    sp!,{r8-r9,pc}  ;//数据出栈,放入R8~R9,PC 寄存器。满递减堆栈。

                ENDIF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定义中断的入口地址
Undef_Addr      DCD     Undef_Handler        ;//DCD 用于分配一段字内存单元,并用伪指令中的expr 初始化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Abt_Addr       DCD     PAbt_Handler
DAbt_Addr       DCD     DAbt_Handler
                DCD     0              ;//保留地址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B为跳转指令|| ??自己跳转到自己??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IF      IntVT_SETUP <> 1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ENDIF

                IF      IntVT_SETUP <> 0
IRQ_Handler     B       IRQ_Entry
                ENDIF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

;//存储控制器配制
                IF      MC_SETUP <> 0
MC_CFG
                DCD     BWSCON_Val
                DCD     BANKCON0_Val
                DCD     BANKCON1_Val
                DCD     BANKCON2_Val
                DCD     BANKCON3_Val
                DCD     BANKCON4_Val
                DCD     BANKCON5_Val
                DCD     BANKCON6_Val
                DCD     BANKCON7_Val
                DCD     REFRESH_Val
                DCD     BANKSIZE_Val
                DCD     MRSRB6_Val
                DCD     MRSRB7_Val
                ENDIF

;//时钟管理配置
                IF      CLOCK_SETUP <> 0
CLK_CFG
                DCD     LOCKTIME_Val
                DCD     CLKDIVN_Val
                DCD     UPLLCON_Val
                DCD     MPLLCON_Val
                DCD     CLKSLOW_Val
                DCD     CLKCON_Val
                DCD     CAMDIVN_Val
                ENDIF

;//I/O 配置

                IF      PIO_SETUP <> 0
PIOA_CFG
                DCD     PCONA_Val
PIOB_CFG        DCD     PCONB_Val
                DCD     PUPB_Val
PIOC_CFG        DCD     PCONC_Val
                DCD     PUPC_Val
PIOD_CFG        DCD     PCOND_Val
                DCD     PUPD_Val
PIOE_CFG        DCD     PCONE_Val
                DCD     PUPE_Val
PIOF_CFG        DCD     PCONF_Val
                DCD     PUPF_Val
PIOG_CFG        DCD     PCONG_Val
                DCD     PUPG_Val
PIOH_CFG        DCD     PCONH_Val
                DCD     PUPH_Val
PIOJ_CFG        DCD     PCONJ_Val
                DCD     PUPJ_Val
                ENDIF

; //复位处理模块
                                ;//下面是重起时的中断处理函数
                EXPORT  Reset_Handler  ;//定义一个全局函数名变量
Reset_Handler

                IF      WT_SETUP <> 0                        ;//看门狗处理;若WT_SETUP为1,则执行下一个语句
                LDR     R0, =WT_BASE                        ;//ldr r0,0x12345678  是将内存0x12345678地址中存储的数据搬到r0寄存器中
                LDR     R1, =WTCON_Val                        ;//ldr r0,=0x12345678 可以理解为:将立即数0x12345678放到r0寄存器中
                LDR     R2, =WTDAT_Val
                STR     R2, [R0, #WTCNT_OFS]                ;//将R2 的数据存储到R0+WTCNT_OFS 存储单元,R0 值不变
                STR     R2, [R0, #WTDAT_OFS]
                STR     R1, [R0, #WTCON_OFS]                ;//看门狗禁止
                ENDIF

                IF      CLOCK_SETUP <> 0                        ;//时钟处理;若CLOCK_SETUP为1,则执行下一个语句
                LDR     R0, =CLK_BASE
                ADR     R8, CLK_CFG                                ;//将CLK_CFG 的地址放入R8
                LDMIA   R8, {R1-R7}                            ;//将CLK_CFG起始地址的8地址装载到R1-R7
                STR     R1, [R0, #LOCKTIME_OFS]
                STR     R2, [R0, #CLKDIVN_OFS]
                STR     R3, [R0, #UPLLCON_OF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TR     R4, [R0, #MPLLCON_OFS]
                STR     R5, [R0, #CLKSLOW_OFS]
                STR     R6, [R0, #CLKCON_OFS]
                STR     R7, [R0, #CAMDIVN_OFS]
                ENDIF

                IF      MC_SETUP <> 0                        ;//存储控制器处理;若MC_SETUP为1,则执行下一个语句
                ADR     R13, MC_CFG
                LDMIA   R13, {R0-R12}
                LDR     R13, =MC_BASE
                STMIA   R13, {R0-R12}                        ;//将R0-R12中的地址的数据装载到MC_BASE起始的13个寄存器。
                ENDIF

                IF      PIO_SETUP <> 0                        ;//IO处理;若PIO_SETUP为1,则执行下一个语句
                LDR     R13, =PIO_BASE

                IF      PIOA_SETUP <> 0                        ;//端口A处理;若PIOA_SETUP为1,则执行下一个语句
                ADR     R0, PIOA_CFG
                STR     R0, [R13, #PCONA_OFS]
                ENDIF

                IF      PIOB_SETUP <> 0                        ;//端口B处理
                ADR     R0, PIOB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B_OFS]
                STR     R1, [R13, #PUPB_OFS]
                ENDIF

                IF      PIOC_SETUP <> 0                        ;//端口C处理
                ADR     R0, PIOC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C_OFS]
                STR     R1, [R13, #PUPC_OFS]
                ENDIF

                IF      PIOD_SETUP <> 0                        ;//端口D处理
                ADR     R0, PIOD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D_OFS]
                STR     R1, [R13, #PUPD_OFS]
                ENDIF

                IF      PIOE_SETUP <> 0                          ;//端口E处理
                ADR     R0, PIOE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E_OFS]
                STR     R1, [R13, #PUPE_OFS]
                ENDIF

                IF      PIOF_SETUP <> 0                          ;//端口F处理
                ADR     R0, PIOF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F_OFS]
                STR     R1, [R13, #PUPF_OFS]
                ENDIF

                IF      PIOG_SETUP <> 0                          ;//端口G处理
                ADR     R0, PIOG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G_OFS]
                STR     R1, [R13, #PUPG_OFS]
                ENDIF

                IF      PIOH_SETUP <> 0                         ;//端口H处理
                ADR     R0, PIOH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H_OFS]
                STR     R1, [R13, #PUPH_OFS]
                ENDIF

                IF      PIOJ_SETUP <> 0                        ;//端口J处理
                ADR     R0, PIOJ_CFG
                LDR     R1, [R0,#4]
                STR     R0, [R13, #PCONJ_OFS]
                STR     R1, [R13, #PUPJ_OFS]
                ENDIF

                ENDIF

网友I:
;;以下函数为进入相应的模式,并定义相应模式的端栈大小
;//为每个模式设置栈
                LDR     R0, =Stack_Top

;//进入未定义指令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MSR     CPSR_c, #Mode_UND:OR:I_Bit:OR:F_Bit                 ;//写状态寄存器指令ARM中只有MSR 指令可以直接设置状态寄存器CPSR或SPSR
                MOV     SP, R0                                                  ;//切换到未定义模式
                SUB     R0, R0, #UND_Stack_Size

;//进入异常中断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MSR     CPSR_c, #Mode_ABT: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ABT_Stack_Size

;//进入 FIQ 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MSR     CPSR_c, #Mode_FI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FIQ_Stack_Size

;//进入 IRQ 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MSR     CPSR_c, #Mode_IR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IRQ_Stack_Size

;//进入 Supervisor 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SVC_Stack_Size
;                IMPORT MMU_EnableICache
;                bl     MMU_EnableICache

;//进入 用户 模式,并设定其栈指针  //;最后进入用户模式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进入C代码
                                            ;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用护初始堆与栈 ;//用户设置堆栈程序(C外部接口:用于动态申请内存使用)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库函数用法翻译
用法: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返回这些值:
                1. 堆基址(heap base)                          ---> RO
                2. 栈基址(stack base,一般为栈的最高地址)       ---> R1
                3. 堆顶(heap limit)                           ---> R2
                4. 栈顶(stack limit)                          ---> R3
***********************************************************************/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END

网友J:
此贴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