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分析与设计] MMU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09-20):
是redboot的一段启动代码。
CPU为 ARM926EJ

REDBOOT的程序段都在FLASH中运行,没有拷贝到RAM。而且

程序段的编译地址为C0000000(虚地址)开始.

程序实际烧写到到00000000开始的FLASH中,然后启动代码将将0开始的FLASH映射到C0000000空间。

摘录一段与MMU初始化有关的启动代码(CACHE在之前已经使能):
        bl      hal_mmu_init
        FAKE_LED_MACRO(6)

        // Enable MMU
        ldr     r2,=10f
           ldr    r1,=MMU_Control_Init|MMU_Control_M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mov     pc,r2
10:
        nop
        nop

hal_mmu_init是C语言函数,将00000000开始的FLASH 映射到C0000000空

间,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这条使能MMU。

mov     pc,r2 实现绝对跳转,跳到标号10开始的地方,该地址是绝对地

址,也是虚拟地址。因为此时MMU已经初始化完成,从下一条指令开始,程序从虚拟地址(编译指定的地

址)开始运行。

现在对mov     pc,r2 这条指令的执行有点疑问,这条指令是怎样取指的?
这条指令之前MMU已经使能,00000000开始的空间已经不存在,
我在想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执行时,应该mov     pc,r2这条

指令已经取指,所以MMU使能后,mov     pc,r2能被取指、执行。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今天终于可以用仿真器调试了

与猜测结果基本吻合。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mov     pc,r2

单步: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执行后
   mov     pc,r2 无法取指,程序飞掉,
   应该是单步时,指令取指不再是流水线的缘故,取一条指令,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A:
内容变化

我认为,在使能MMU后,mov pc, r2这条指令还没有执行时,内存中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mov pc, r2 指令执行后,PC指向了10处,但这里的指令已经不是原来的内容,程序就会跑飞。你可以检查比较一下。

网友A:
我觉得是使能MMU的问题

我觉得是使能MMU的问题,而不是mov pc, r2这条指令的问题

楼主:
RE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这条指令执行时,

应该mov     pc,r2这条指令已经取指,
所以MMU使能后,mov     pc,r2能被取指、执行。

我是这样理解,

PC指向了10处时(也就是mov     pc,r2执行后),标号10处的内容和
MMU使能之前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仿真器看过了,只不过空间变换了,
MMU使能前从0x0000000开始,使能后从 0xc000000开始

网友A:
检查建议

1:在跳转指令mov pc, r2前
和
使能MMU的指令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后
可以添加2条NOP指令来填充流水线,避免指令预取造成的干扰
        mcr    MMU_CP,0,r1,MMU_Control,c0
        nop
        nop
        mov     pc,r2
2:映射并使能MMU后,所有地址对于CPU而言都是虚拟地址。所以检查10
是否是一个合法的虚拟地址。

有问题大家一块讨论,增张知识!!

网友B(2008-11-22):
学学 linux上面的吧

第一页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完全一样,即等效映射.
这样可以平缓过度... 后面再把该页的修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