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系统设计] 嵌入式速度大讨论

楼主(2008-10-31):
各位大侠:
    最近在有2410做一个系统,需要一边从电脑网口接受数据,一边进行数据处理.我目前采用的方式是先接收一部分数据,然后处理,再接收,再处理,这样直接影响了系统的速度.我想了很多方法,效果并不理想,特别发贴求助一下,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类似这种嵌入式系统的数据处理速度都是受哪些方便的影响,如总线时钟,外部总线等.
  还有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使网络一边传输,ARM芯片一边处理.另外,S3C2410没有专用的以太网接口.

   欢迎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A:
合理设计数据结构

网友B:
到底是处理什么数据? 数据流量多大? 运算量多大??

很怀疑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思路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

首先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处理后,必须把它传输出去,每次传输4MB到10MB不等,利用的是DMA传输,请问在DMA传输的时候还能够做上面的数据接收和处理吗?我觉得他们用的是一个总线,可能不行吧,麻烦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2009-09-16):
首先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处理后,必须把它传输出去,每次传输4MB到10MB不等,利用的是DMA传输,请问在DMA传输的时候还能够做上面的数据接收和处理吗?我觉得他们用的是一个总线,可能不 ...
引用 网友D:

.............2008..汗

网友D(2009-10-20):
......................能实现吗?

网友E(2010-05-28):
应该可以吧, 只要楼主的"处理"不占用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