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一片sdram与两片sdram驱动问题

楼主(2009-04-29):
两片2M x 16 x 4 BANK用一片2M x 32 x 4 BANK的sdram替换,时钟频率一样的情况下,他们的驱动一样吗?需不需要改动

楼主:
定一下,希望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试过,我想驱动应该修改不大,主要是硬件接线

楼主:
谢谢南哥哦,硬件接线都一样的,我试了一把好像可以跑起

网友B:
应该一样,就是价格高

网友C:
有32bit的SDRAM吗?

俺的系统一直用两颗16bit来拼,汗...

网友C:
发达了

马上改个板子试机,又省下不少银子,哈...

网友C:
弄错了

不行,需要外加BANK译码

楼主:
不用加的,选择存储组织结构一样的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