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从零基础开始,请问如何才能入门?

楼主(2009-05-31):
 我今年26, 打算学习嵌入式开发, 但完全是零基础. 看论坛里至少都摸过单片机但我完全没接触过. 在硬件方面就是小白中的小白. 软件方面,会一些C但是也处于语法级的.
  请问各位高手,
  1. 具备哪些基础知识,才能更好更快的入门嵌入式开发?
  2. 学习嵌入式开发,零基础的程度上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什么?

  谢谢啦..

网友A:
做一些基础实验。一边做实验一边补基础

楼主:
谢谢南哥

谢谢南哥, 另外如果做基础实验, 是不是得买开发板?

能不能解释一下到底如何使用开发板? 还是买开发板如何选择? 比如我想买一块ARM9的开发板应该如何买, 或者干脆帮我推荐一款吧.

有了开发板之后要如何学习呢?

谢啦!!!

网友A:
初学的时候,什么开发板都可以的.就看你如果去玩

如何从无到有的一点点实现,如何去思考解决问题.
建议看看<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另外还有配套的学习板AN2410SSB

楼主:
十分,十分,十分想买到配套开发板

其实书已经买了, 只是因为基础差, 还不敢翻来看.

请问南哥,配套开发板和LCD怎么购买?

网友A:
购买方式请参考置顶帖

网友B:
LZ在哪儿哦?

网友C(2009-09-17):
我也想学习下,大家指点下!!

网友D(2009-10-17):
学了一阵子51,在公司做过些项目;出来到了另一家公司还要学arm;老天真是会照顾人啊!买了2本arm的书,就差开发板了 ;阿南同志,在淘宝网上有你的开发板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