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请问s3c2410A 和 s3c2410x01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5-31):
我很想知道三星是怎么给处理器起名字的?谢谢。

网友A:
不同的版本批号,具体的差异要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B:
起名字都是一时兴起

没什么科学依据,你要问为什么这样起,其实是说不出123的,这也就只是个代号

网友B:
当然,一些芯片型号的后缀是有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