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xilinx virtex 5 系列 很笨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刚刚开始学FPGA,什么都不懂。。有一块xilinx, ML 507的板子。。请问如何用软件控制板子上的ring tone,然后按不同的按钮使他发出不同的声调。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2009-09-20):
不同的按键输出一个不同频率的方波,然后在FPGA以外吧方波处理一下(比如加个功放什么的)去驱动喇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