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fdisk怎么看不到其他盘

楼主(2008-08-30):
如图,只能看到linux所在盘
我想把F盘通过mount挂到linux下,但是通过这个fdisk看f盘标号却看不到

楼主:
是啊

vmware想通过挂载F盘,把里面的交叉工具弄到linux下

网友A:
解决办法

先在vmware添加硬盘,然后启动linux后,用mount挂载就行了

就是在你的虚拟机上有一个编辑虚拟机设置,点击后在硬件里点击添加,后面照提示操作就行了.

但要注意要添加物理硬盘的一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