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初学ARM的疑惑!

楼主(2008-09-09):
我有过4年单片机的开发经验,51,430还有PIC都用过,看到目前ARM已经是大势所趋,也为了自己将来有个更好的收入所以现在正在开始学习ARM,看到这个地方真的令我很高兴,希望大家多交流,尤其是过来人在学习方法上多指教,让我们这些菜鸟少走点弯路,多谢了!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请大家讨论一下:
1、汇编用不用去仔细去研究,汇编到工作中到底有没有用?
2、像我这样的初学者该从哪开学?都需要学习什么?
3、买开发板买哪个公司的哪款比较好?全下来大约得多少钱?
4、如果不会操作系统,能不能找到相关的工作?

网友A:
re 楼主:

1.汇编不需要仔细研究,能对着指令参考读懂汇编代码就可以了.一般ARM只有启动代码是用汇编写的,很少,而且不用自己写,厂家或第三方会提供,我们只需理解它,出现问题可以解决就可以
2.您有4年单片机经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ARM处理器当作超级单片机来使用,不用怎么学习,但要转变一些单片机的应用方式使用经验
3.开发板都差不多,基本都是从公版上修改过来的.楼主可以上EDN的该书友会,正在举行开发板助学活动.书友会地址:"http://group.**/999/"
4.如果不会操作系统可以找一些ARM裸奔的工作,或者是偏向硬件方面的

网友B:
谢谢阿南!

谢谢阿南了,你看我现在是从ARM7学好还是ARM9学好?我现在的想法是现在开始学年后就找个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在北京,你看以我的情况有没有可能?
还有就是ARM的板图一般是用PROTEL还是POWER PCB?用哪个多一点?

网友B:
刚开始用哪个系列的比较好?

对于初学者接触哪个系列的比较好,比较容易上手而且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大,谢谢了,刚开始学,怕自己走弯路,还请过来人多指教,小弟感激不胜!!

网友A:
学个常用的吧,如S3C2410.

其实,哪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学,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掌握什么程度,是否亲自去实践了,是否能够做到举一反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