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嵌入式linux入门者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偶是做硬件的,想学学firmware,请教各位linux高手了
1、每个CPU都有自己的SDK和交叉编译器吗?在使用的时候,这两个是不是都需要安装在主机上撒?
2、初学者是先学者写些简单的驱动好呢,还是先要学习kernel和bootloader那些呢?
我现在用的是公司的主机,用的是ssh上的,板子(sc2410)也能mount到主机的nfs目录下,我只在主机上装了它的cross_2.95.3.tar.bz2,写了个小程序,但是到板子上运行时是乱码,同事说交叉编译出了问题。我想问下,除了装linux的gcc工具链,还需要什么?
谢谢

楼主:
为啥都没人教呢

偶Export到别人项目的编译器下,出现了“-bash: ./test: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help!

网友A:
re

1楼:差不多每个CPU的工具都是有些不同的,但也不排除同一系列的使用相同的交叉工具.linux一般不讲SDK,与硬件相关的底层驱动都包含在内核中.
2楼:Linux方面,楼主的学习兴趣应该是:Linux下的基本操作(PC)->Linux的应用编程(PC)->驱动原理(PC)->ARM处理器->平台\开发环境的创健与使用->基于ARM的应用编程或驱动编程等
当然楼主还应该有C语言基础.一般的应用,内核等相关的只需了解即可
2楼:是无效的执行文件,应该是交叉工具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