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关于触摸屏电路

楼主(2008-11-17):
我看到at91sam9rlEK 的pcb的触摸屏电路只有四个IO实现的,
四个IO都是AD转换引脚,其他的任何电路都没接。

你的触摸屏电路用2 AD+ 4 IO 控制三极管,
我对触摸屏了解不多,是不是可以简化设计?

网友A:
要看一下at91sam9rl的数据手册才能确定缘由

三星的s3c2443之后的处理器的触摸屏控制器部分,也都已经将这四个晶体管(或称三极管)集成在内部了,所以用户也不需要再PCB上增加额外的晶体管控制电路,我想AT的这个也可能是这种方式,需要看到数据手册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