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配套学习板购买指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30):
你也不整一个qq群

匠人和00都有好几个了。

楼主:
呵呵,比较少上QQ

网友B(2009-05-14):
南哥比较忙啊

网友C:
别光介绍板子呀?

版主(也就是作者),有问题怎么不帮着指点一下啊?以顶贴就是卖板子,再这样我可就误会了,可能偶问的有点简单,但这里不就是入门选手的区么,简单的问题不能问啊?

再问一个书上的疑问:
作者在讲vivi bootloader的时候说要先将and flash分区 然后才能下载vivi
linux rootfs。那么,书上分区后向flash下载文件时,用的都是一个形式的命令,也没指定下载的地址,vivi 是怎么知道将vivi下载到0x00000000 将linux内核下载到196k的地方,将root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它是怎么知道的呢?vivi有自动按顺序摆放的功能么?这两天想得我云里雾里很头痛,版主行行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sorry

load 命令
·load flash partname x 使用xmodom协议通过串口下载文件并且烧写到partname分区上
·load ram partname or addr x使用xmodom协议通过串口下载文件到内存中

哦 是有partname这回事吧?kernel和root就是partname是吧? 这样的话就有点懂了……

不好意思,捣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