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请教阿南:看你书知道你以前ARM9做产品也不用操作系统。

楼主(2009-04-03):
问:我现在也打算不用操作系统做个产品,有TFTLCD,程序大约不超过10M。
 如何从NAND FLASH启动应用程序,然后在SDRAM中运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跟有没有操作系统无关吧……

如果你想保留一个boot load,你把操作系统内核换成你的可执行文件就行了。

如果连boot load也不要,那就自己写一个加载程序放在block0,然后再去FLASH复制数据到RAM中运行。

楼主:
谢谢OO。你的意思是把烧WINCE的地址烧进没有操作系统的程序

我手里的2440启动WINCE需要。NBOOT1ST,NBOOT2ST,UMON,EBOOT。
比较麻烦,不用操作系统的话,希望能有一个BOOTLOADER就可以启动应用程序。

网友A:
那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loader,放在地址0就可以了

网友B:
re:

8楼: 呵呵:

1.开发的时候可以使用JTAG烧写,但在生产时通常都用编程器直接烧写NAND Flash.
2.2410和2440支持NAND Flash启动,复位时,处理器硬件上NAND Flash控制器会通过一个叫Steppingstone的东东自动将NAND Flash的前4k代码加载到内部的BootSRAM中,然后开始运行该代码(注意了:不是直接在Flash中运行,而是在处理器自身的SRAM中运行)。
3.可以写一个小于4K的Bootloader,完成你的应用程序的下载和加载工作。所以完成之后有两个程序,一个是该Bootloader(小于4K),另一个是你的应用程序。
详情请参考《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前半部分是硬件和裸奔。
Bootloader也可以直接在书友会(http://group.**/999/)上找到源代码

网友C(2009-05-31):
在windows下安装jtag驱动出现的问题

安装jtag的驱动文件giveio.inf时,windows给出了这个提示:
这个inf文件的安装段落无效

网上搜了一下,可能是使用了盗版的精简版windowsxp,缺少一些文件,所以不能安装,请问如果不想重做系统有办法解决么??

giveio.inf 的内容如下:

; giveio.inf
;
; Installation file (.inf) for the giveio device.
;
; (c) Copyright 2000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Provider=%%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Class=Unknown
CatalogFile=giveio.cat
DriverVer=05/13/2000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   = 12

;
; Driver information
;

[Manufacturer]
%%   = .Mfg

[.Mfg]
%.DeviceDesc0% = giveio,

;
; General installation section
;

[giveio]

;
; File sections
;

;
; Service Installation
;

[giveio.Services]
AddService = giveio, 0x00000002 , giveio_Service_Inst, giveio_EventLog_Inst

[giveio_Service_Inst]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0                  ; SERVICE_ERROR_IGNORE
LoadOrderGroup = Pointer Port
ServiceBinary  = %12%giveio.sys

[giveio_EventLog_Inst]
AddReg = giveio_EventLog_AddReg

[giveio_EventLog_AddReg]
HKR,,EventMessageFile,0x00020000,"%SystemRoot%System32IoLogMsg.dll;%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giveio.sys"
HKR,,TypesSupported,0x00010001,7

;
; Source file information
;

[SourceDisksNames.x86]
1 = %DiskId1%,,,""

[SourceDisksFiles]
; Files for disk  Installation Disk #1 (Ports)
giveio.sys = 1,,

[Strings]

;
; Non-Localizable Strings
;

REG_SZ         = 0x00000000
REG_MULTI_SZ   = 0x00010000
REG_EXPAND_SZ  = 0x00020000
REG_BINARY     = 0x00000001
REG_DWORD      = 0x00010001
SERVICEROOT    =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
; Localizable Strings
;

.DeviceDesc0 = "giveio"
DiskId1 = " Installation Disk #1 (Ports)"
 = ""

网友D:
LZ看看2410的小石头吧

圈圈跟南哥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你可以在你的代码的reset程序段里边用一段代码来实现从NAND FLASH把数据copy到SDRAM里的代码,然后跳到SDRAM的空间去执行就OK了

网友E:
裸奔是绝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