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教你玩USB》书中讨论专区

楼主(2009-03-20):
《圈圈教你玩USB》一书相关技术和非技术问题请在此讨论。

网友A:
系统怀疑我重复发帖

楼主:
修正第六章中USB转串口的一个小bug

在原来的程序中,虽然对端点的双缓冲区清除中断时有判断,但是还是存在着刚好读回时,双缓冲没满,但是写入时双缓冲区满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会丢失中断,导致一些数据在缓冲区拿不出来,要等下一次接收到数据时才能拿出来。

将原来程序中的void UsbEp2Out(void)函数中的
//读最后接收状态,这将清除端点2输出的中断标志位。
//注意端点2有个双缓冲机制,在清除中断之前,先检查是否两个缓冲区
//是否全满了,如果两个缓冲区全满的话,就不用清除中断标志。只有当
//两个缓冲区不全满的时候才需要清除中断标志。
if((D12ReadEndpointStatus(4)&0x60)!=0x60)
{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s(4);
}
部分删除,在函数最后增加如下代码:
if(!(D12ReadEndpointStatus(4)&0x60)) //如果任何一个缓冲区又有数据,则不要清除中断
{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s(4); //清除端点中断
}
然后重新编译之。

网友B:
听说00是学生

真的吗?好牛X

网友C:
昨天晚上躺床上想起个问题

没实践呢,只是空想:
cepark板新加的蜂鸣器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就是说我要让他叫唤,是给个交流(PWM)还是给个直流高电平就好了?

楼主:
应该是有源的吧,不清楚哦。程序中没用到。

网友D:
有问题

我的usbmouse工程下载后还是未知设备,认不出来啊,请帮忙

楼主:
这个问题通常是D12没有焊好,或者是10K排阻装反了。

网友E(2009-11-25):
问圈圈个问题 ,我的板子焊好了,也能下载,但是用testboard程序测试,那个D12的id号 不是0x1012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00指教 哈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你看他的论坛积分.

网友G:
圈圈你好···我最近也买了那本书···东西已经全部焊好了···程序也可以烧了,但是靠近键盘的9个LED全部都不亮,我以为都烧了··取下来发现都是好的··而且确定都没接反···这是什么情况啊··昨天搞了一个晚上都没弄出来···有点郁闷啊···

楼主:
是不是上拉电阻没装?直接将对应的IO口对地连上,看LED亮不?如果亮,那么可能程序不对。

网友G:
上拉肯定装了的···P2 = 0;这个都不对啊····额··那个IO口直接连地怎么弄啊··我是新手啊···

网友G:
00一定要救我···我现在只有LED不亮了··其他的都成功了····还有··那个电源的led都不亮··这是我最郁闷的···

楼主:
没道理呀...很有可能装反了啊...

网友G:
不可能啊··我反过来试过··但是还是不亮啊···

楼主:
那就没辙了...按理说电源指示灯接对了就该亮呀...晕。

网友G:
那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G:
00我又遇到问题了····我按书上的步骤来看到3.7节····为什么老是卡在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3 0x01

这里····我把能检查的函数都检查了···就是不对啊·····圈圈觉得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我把圈圈的代码烧进去是完全可以用的···我已经试过了

楼主:
有可能是你的电脑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超时了??
你直接用光盘里的代码,打开调试信息看看?

网友G:
额··光盘里面的代码是好的··我看过了··就是按书上写的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H:
00 你好!想问一下你,在TestBoard中。
KeyCanChange
这个变量 我感觉没有什么作用,可以把它去掉吗?我在这边去掉是正确的。想听听你当时设计的想法。

楼主(2009-12-26):
可以去掉的。当时加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在访问按键变量时,突然在中断里面把按键值改了一半。

网友H:
00 为什么在我们我边总线却只一次复位呢?

网友I:
问一个问题,BUS Hound 工具中Max Transfer显示的数据是通过获取描述符得到的么?为什么我看到-1了呢?困惑中!

网友J:
读不到ID?还是读出来的ID不正确?
引用 楼主:

读出都是0X0000。
排阻没焊反,6M晶振我测了下有正玄波。A0 , INT_N, WR_N, RD_N我都测过没短路和开路现象。 D12我还找了一个换了。还是不行。

O~O  你有没时间,帮我调一下哦。 我搞了半天没什么成果,就几个元器件我就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K(2010-04-22):
为什么书中讲的是1.0的PCB,却配个2.0的PCB,还要到处找图纸?
元器件不能估定吗? 2.0里搞那么多跳线作什么?把人搞晕吗?

网友L:
你的书写的不错,做事的人写的书,和那些编书人编的书就是不一样,很好!只是还不是很完善,比如usb协议的介绍,我们最近在找usb音频协议,请圈圈帮帮忙。谢谢先!13602670877@139.com

网友M:
圈圈您好,我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一下,我看了你的书,你第四章是实现简易键盘,你的参考程序里只有123三个键,我想实现字母怎么办?我试了一下ASCII,好像不对,不明白是怎么编码的,我看HID也没看出什么东西,麻烦您指教,是怎么实现的,还有那个实现123时,为什么buf中i++了,问的问题挺低级的,谢谢您了~~

楼主(2010-05-31):
这个你要查HID的用途表,好象叫hut(hid usage table),小组里应该有下载吧,www.usb.org上也有

网友N(2010-07-05):
想买你的书,想问一下你的书里的键盘设计,有那种类似实现电脑键盘的例子吗,用的是哪个芯片实现的

楼主:
有键盘的例子。芯片用的8952+D12

网友O(2010-09-20):
圈圈你好,我拿到了你的开发板和书了,键盘那个键盘程序我看了,有点不懂的地方,问你一下,Buf[8]那个数组里存储的是要发给PDIUSBD12的键值对吗?读完了键盘以后给那个数组赋值,完了再写给PDIUSBD12,对于电脑键盘的键值,我不怎么熟悉,上网查了一下查出来的,怎么跟你给那个数组赋的值不同呢 ?

比如键1是左边的ctrl键,程序中赋值是  Buf[0]|=0x01;  //KEY1为左Ctrl键。
可是我上网查询到的左边的ctrl键值是 17,那么16进制就是0x11了,

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0-12-15):
这些键是在报告描述符里描述的,ctrl这些是特殊键,用某个位为0或1来表示是否按下。某个位代表哪个键,是在报告描述符里描述的。

网友P(2011-02-08):
我觉得圈圈的书真好。
P36里说的那个 http://group.**/93/7005.aspx 怎么找不到
书中到处是宝, 怎么焊接贴片元件 的视频 哪里去了?

网友Q(2011-04-24):
请问圈圈你书里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是哪个啊?咋还可以显示汉字呢啊?

网友R:
请教圈圈一个问题?
关于如何编写USB上位机软件,
市面上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编写USB上位机用到的API在那里可以找的到.
我打算用USB开发板实现一个小功能.就是用单片机读DS18B20的温度然后通过
上位机显示出来.开发板就是你那本书带的.
还请圈圈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R:
为什么下载之后程序会不地的执行呢。。

网友R:
图片传不上来?

网友S(2011-05-25):
这个我也有,不过只做了几个实验,没有好好实现全部功能,有待完善

网友T(2011-11-25):
请问圈圈:
D12上电后,USB枚举怎么是这样的呢?
以下为51串口输出内容:

Usb_suspend.
Usb_reset.
Usb_end0_out.
Usb_get_device_descriptor.
Usb_device_descriptor_send_complete.
Usb_end0_out.
Usb_clr_feature.
Usb_end0_out.
Usb_clr_feature.
Usb_end0_out.
Usb_clr_feature.
Usb_end0_out.
Usb_clr_feature.
Usb_end0_out.
.......
.......

网友U:
00您好,最近我买了您的书,具体的都看了就是对USB具体的通讯过程不理解,您能给个答复吗?

网友V(2012-01-01):
刘荣大哥你好,你的书和开发板我都买了,特别好。只是USB好难啊。目前我在学习您书的第九章《自定义USB设备及驱动开发》。现遇到以下问题:
我按照您书上WDM驱动开发的步骤自己做了一个驱动。板子写上您提供的固件程序后,驱动安装成功了。但是使用您提供的上位及程序没有办法找到USB设备。使用你提供的驱动则一切正常。我反复按照你书上写的步骤做了好几遍,结果都是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希望能认识您并得到您的指点。谢谢!我的邮箱:gugeng1985@163.com  QQ:249705381

楼主:
应该是GUID对不上的原因。每个驱动都有一个唯一的GUID。

网友W(2012-04-22):
圈圈大哥,你好。买了你的书,仔细研究了一遍终于对USB入门了,在此表示非常感谢!!
我在使用STM32做自己的自定义设备时,可以枚举到自己的设备,在使用端点1(中断传输)或者端点2(块传输)进行通信时多不能成功,还请圈圈给指点指点。
下面是问题的具体描述:
1.上位机应用程序:使用的是您提供的自定义设备测试应用程序(MyUsbDeviceTestApp),我修改了Class Guid和接口类GUID 以适合自己的设备;
2.驱动程序:按照《圈圈教你玩USB》第九章做的,基本上没做其他修改,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3.下位机程序:按照ST提供的固件3.1版本中的Common_HID进行的修改。
下面是下位机复位时端点2的定义:
  SetEPType(ENDP2, EP_BULK);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STALL);
  SetEPRxAddr(ENDP2, ENDP2_RXADDR);
  SetEPTxAddr(ENDP2, ENDP2_TXADDR);
  SetEPRxCount(ENDP2, 8);
  SetEPTxCount(ENDP2, 8);
  SetEPRxValid(ENDP2);

下面是下位机上端点2的处理函数: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2);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2_RXADDR, count_out);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
在应用程序的消息窗口是这么提示的:
设备已连接 (22:32:43)
开始查找设备 (22:32:45)
设备已经找到 (22:32:45)
打开设备成功 (22:32:45)
端点2发送数据8字节 (22:32:4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端点2发送失败,错误代码:31 (22:32:47)

今天我用USBlyzer获取了下面的信息:

网友W:
端点2发送失败,错误代码:31  能不能说明是应用程序与驱动程序不能有效地配合?

网友X:
oo大哥,我把光盘里的每个程序下到开发板后连电脑都显示无法识别,串口数据就只有“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这2个重复3-4次,是什么问题?

网友W: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是下位机程序的问题。看这个帖子找到的答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在此对vigia表示强烈的感谢!
同时感谢圈圈,因为从圈圈这里我的确学到了很多。

网友Y:
刚订了本,还没到。估计明天就能到了

网友Z(2012-05-28):
00,我看到3.12节,在第一次获取完语言ID,产品序列号以及全部的配置描述符集合后,端点0输出0x80 0x06 0x00 0x06 0x00 0x00 0x0A 0x00,然后就一直是“端点0输入中断”“端点1输入中断”,没有继续获取语言ID,产品序列号和配置描述符。但是我用关盘中的代码调试,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关于EP0输入中断,书中P92上部,“当前面的数据成功发送后,端点0输入中断就会产生”
当数据成功发送后,我加了一些打印(自己实现了一个printf),但是端点0输入中断没有发生,这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跟串口中断有关?
还是说串口中断影响到了这个EP0输入中断?

网友AB(2012-07-28):
这边书是入门USB的好书

网友AC(2013-01-14):
求教d12开发的USB设备可以在安卓使用吗

网友AD:
圈圈的书讲USB还真不错,通俗易懂,我最近学USB,正看这本书

网友AE(2013-03-26):
呵呵,直面书的作者,幸会啊。

网友AF:
为什么在win7下做USB实验的时候,用端点2,当端点2的数据包超过64各字节的时候就会出现识别错误呢?就是在设备管理器哪里会出现叹号,在XP下就没有问题。

网友AG(2013-07-26):
下次看了再来请教

网友AH(2013-10-10):
请教各位,OO的这本书买了就附带有PCB板和相关的源代码?谢谢。另外,如果我不买书的话,只想学习下,能否免费提供相关的电路图和源代码呢?

网友AI(2013-12-20):
我想问一下圈圈,用DS驱动向导生成的驱动程序怎么烧入单片机啊?

楼主:
驱动程序是运行在PC端的呀……

网友AJ: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啊··我反过来试过··但是还是不亮啊···

果断换新的LED啊,焊之前,用表通下,确保LED没问题再焊啊,注意阳极和阴极!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我想问一下圈圈,用DS驱动向导生成的驱动程序怎么烧入单片机啊?

建议您先了解下这个驱动的概念。。。。

网友AK:
有没有这本书的电子书呀?求分享

网友AL:
圈圈您好,您这书写的真棒!我想请问您一下,您书上的USB触摸屏设备,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工作正常,但是我现在想在linux fedora系统上面正常工作,我现在要修改哪里呢?请您指点迷津!谢谢圈圈带给我们的书籍和帮助!

网友AI:
圈圈老师你好,我的USB的D+和D-直接和D12的D+和D-相连,没有串联22欧的电阻,这个会不会对数据传输有影响?
在书中92页,需要发送的字节数比断点0的最大包长还要多时,当前面的数据成功发送后,端点0输入中断就会产生。 我的程序现在前面的数据发送后,端点0没有产出输入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圈圈老师给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圈圈您好,您这书写的真棒!我想请问您一下,您书上的USB触摸屏设备,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工作正常,但是 ...

应该也能正常工作吧?这个我没测过,你可以自己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圈圈老师你好,我的USB的D+和D-直接和D12的D+和D-相连,没有串联22欧的电阻,这个会不会对数据传输有影响? ...

应该是数据没有成功发送出去。例如可能是没有使能缓冲区什么的。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数据没有成功发送出去。例如可能是没有使能缓冲区什么的。

感谢圈圈老师的回复!我用的是你上面写的程序,里面有使能缓冲区。那个没用串联电阻,没有影响是吧

楼主:
没串电阻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M(2014-03-14):
我的USB有的时候不好使呢

网友AN(2014-08-16):
  请问书在哪    我能看看吗

网友AO(2014-10-04):
我的板子插进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网友AP(2016-09-12):
请问圈圈,第二版11章USB触摸屏设备,11.2的报文描述符电脑会识别成什么设备呢?我这边不可以识别成触摸设备,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