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教你玩USB》书中勘误专区

楼主(2009-03-20):
USB, ov, ni, os, pc

第40页第1行,“自己修改一下toos.ini文件”应该是“tools.ini”
第46页第12行,“由代码可知,它生成了‘CLR A’和‘MOVE P2,A’两条指令”这里MOVE不应该有E,改为“MOV P2,A”

随书赠送PCB的原理图下载: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7&t=3270004&tp=%5B

《圈圈教你玩USB》勘误(更新日期2009 年06月29日)下载地址1:
下载地址2: 勘误.pdf

同时欢迎读者积极指出书中的错误。

网友A:
勘误-续

第114页第23行,USB鼠标例子的报告描述符
“//这是一个局部条目,说明用途的最小值为3。实际上是鼠标中键”
                                ^^^^^^
这里“最小值”应该为“最大值”,因为最小值上面一行已经定义了,而且后面的注释也是USAGE_MAXIMUM

同样,第131页第12行(含空行),USB键盘例子的报告描述符
“//这是一个局部条目,说明用途的最小值为0xe7。实际上是键盘右GUI(WIN)键”
                                ^^^^^^
同样也应该改为“最大值”

看来圈圈写程序和写书都是复制粘贴呦~~~~~这种事儿谁都容易忘改点小地方~~

楼主:
谢谢指出~~~同样的注释错误在代码中不少啊...汗...

网友B:
D12的

管脚英文的注释有两个相同了

网友C:
错误之处

第84页,第18行(含页起始处大括号单独一行和中间一个空行)
SetUsbPortOut();

没有这个函数,应该改成D12SetPortOut();

源程序中没有这个错误,在PDIUSBD12.c中第229行,是D12SetPortOut();是正确的。

楼主:
修正第六章中USB转串口的一个软件小bug(非印刷错误)

在原来的程序中,虽然对端点的双缓冲区清除中断时有判断,但是还是存在着刚好读回时,双缓冲没满,但是写入时双缓冲区满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会丢失中断,导致一些数据在缓冲区拿不出来,要等下一次接收到数据时才能拿出来。

将原来程序中的void UsbEp2Out(void)函数中的
//读最后接收状态,这将清除端点2输出的中断标志位。
//注意端点2有个双缓冲机制,在清除中断之前,先检查是否两个缓冲区
//是否全满了,如果两个缓冲区全满的话,就不用清除中断标志。只有当
//两个缓冲区不全满的时候才需要清除中断标志。
if((D12ReadEndpointStatus(4)&0x60)!=0x60)
{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s(4);
}

部分删除,在函数最后增加如下代码:

if(!(D12ReadEndpointStatus(4)&0x60)) //如果任何一个缓冲区又有数据,则不要清除中断
{
D12ReadEndpointLastStatus(4); //清除端点中断
}

然后重新编译之。

楼主:
勘误

第84页的24行中,

D12WriteByte(*(Buf+i));  //将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应改为

D12SetData(*(Buf+i)); //将数据放到数据线上

光盘中代码是正确的,书稿在提交给出版社后,被他们与上面的写一字节“统一”掉了……

网友B:
33也1行

mx232-> max232

楼主:
谢谢楼上指出。

第98页第二行“端点描述符的长度为5字节”应改为“端点描述符的长度为7字节”。

第98页第十二行“wMaxPacketSize 大小为1字节”改为“wMaxPacketSize 大小为2字节”。

第33页第一行的“MCU和MX232”漏掉一个字母A,应为“MCU和MAX232”。

网友A:
LS

手头没书,没看出第一句话什么意思……俩一样啊

楼主:
晕倒……又写错了,书中写的是5字节……俺赶紧改过来。

表格中是对的,但是文字描述符错了。

网友D:
圈圈,你还是学匠人的样,做一个表格,转成PDF,这样会比

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E:
唉... 来人,拉出去,重打100大板!

楼主:
问题是现在才刚开始啊,等发现得差不多时,才整个表格出

不然每天要更新表格,难道不烦么?

网友F:
书都出了

书都出了,还怕麻烦?
怕麻烦就不应该出书

楼主:
无语……那太没效率了。俺宁愿看场电影,也不愿做这么没

俺当初写书只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

网友B:
匠人头上那个“真”字代表什么?

楼主:
增加

77页表3.5.3第五行第二列“GEG_INTERFACE”应改为“GET_INTERFACE”。
97页表3.9.3最后一项“端口的查询时间”应改为“端点的查询时间”。
125页4.2节第一行,“iProduct”应改为“idProduct”
234页8.1节第四行“SCSI通明命令集”改为“SCSI透明命令集”。

楼主:
新增勘误

242页表8.8.2第三行第二列的“RAM”应改为“RMB”,

242页倒数第二行“如果设置为不为可移除的”改为“如果设置为不可移除的”

网友G:
圈圈啊

书还没买,现在新书是第二版么,PCB也是重新做的么?

楼主:
书是第一版呀。随书送的PCB与书中的资料不一样,这个要注

可以在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7&page=1&t=3270004&tp=%5B%u65B0%5D%5B%u6CE8%u610F%5D%u968F%u4E66%u5149%u76D8PCB%u5BF9%u5E94%u7684%u539F%u7406%u56FE
下载随书送的PCB的原理图。

你也可以上EDN购买套件,那里的套件中的PCB是与书中一致的。

楼主:
增加

101页,第七行注释中的“bDescritporType” 应改为“bDescriptorType”

网友H:
1个星期更新一次PDF吧。

楼主:
这我就搞不懂了,直接贴在这里难道不好看吗?

非得要做成PDF,然后你没周去下载一次,然后打开才方便?真是奇怪。

楼主(2009-04-19):
增加

147 页第16行“所以修改bmAttributes字段为0x40......”    应改为“修改wMaxPacketSize字段为0x40........”

楼主:
增加

82页 倒数第二行“0x01,” ,将逗号去掉,改为“0x01”

151页倒数第8行的“1字节报告ID加键盘4字节报告”应改为“1字节报告ID加鼠标4字节报告”

楼主:
增加

70页第12行“3、4分别表示端点2的输出和输入”改为“4、5分别表示端点2的输出和输入”

84页第12行“3、4分别表示端点2的输出和输入”改为“4、5分别表示端点2的输出和输入”

154页倒数第11行,“将4.10节中的”应该改为“将4.9节中的”

164页倒数第2行 “if(Buf[0]!=0)” 应改为“if(Buf[1]!=0)”

网友I:
呵呵

总不能为了一个问题在帖子里一楼楼扒半天吧,如果PDF的话,搜索一下关键字就OK了,书都出了,就别怕麻烦了,其实和做产品道理一样,读者就是你的顾客啦

楼主:
增加:

28页第10行 “Read Strobe”应改为“Write Strobe”

59页图2.11.13,最后一行的“tRLDO”应改为“tRLDD”

回29楼:网页里也可以直接搜索的。

网友J(2009-06-01):
增加:

32页,图2.3.1上电阻R7的阻值1K欧姆,是不是应该改为1欧姆啊?

网友K:
00什么时候出第二版?

楼主(2009-10-10):
短期内不会出第二版,没时间弄了。现在开始第二次印刷了,还是第一版的。

网友L(2010-06-29):
这样,真没法看了,强烈建议整成一个文档,你自己更新,大家下载

网友L:
匠人这方面做的很好

网友M(2013-01-25):
第98页第十二行“wMaxPacketSize 大小为1字节”改为“wMaxPacketSize 大小为2字节”。

网友N(2013-03-26):
很感谢楼主,我已经买得此书1册。坚决支持下载收藏。

网友N:
今天终于有很大的收获,感谢楼主。

网友O(2014-08-21):
圈圈  你好!
   我买了USB套件,加载PC端驱动程序Computer00Usb时,电脑端可以发送数据,但收不到数据(用Bus Hound监控)。
   等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