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焊好了板子却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2009-03-21):
刚拿到的套件,从cepark那里买的,给系统上了电,正常,用stc-ISP下载程序,却无法下载,跳线也跳好了,怎末就是提示无法下载呢?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用万用表量了电源,地,reset,电源5V ,地0  reset  0
到底怎末回事呢?

网友A:
请参照书中的步骤操作。另外书中还有排除故障的方法。

楼主:
原来没跳好线,给大家看下跳线啊

搞定,原来跳线没跳好,不好意思啊!为了防止各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特画了个跳线图,供大家参考。匆忙画的,画的不好。示意一下。把图中红线圈的用跳线帽跳上就好了

网友B:
其实这个板子设计的是可以改变串口收发引脚的

如果板子和PC间使用直连串口线,那么S4、S5跳线的连接应当像楼上那样,短路2、3脚;
如果板子和PC间使用交叉串口线,那么S4、S5跳线的连接短路1、2脚

网友B:
而且发现STC89C52串口波特率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最开始下载圈圈的测试程序,波特率9600,但是超级终端/串口助手都没有收到数据,后来发现无意中改成19200就能收到正确的显示了,才想起来STC内部是倍频的,这个在下载时要设定的;如果内部振荡器倍频了(6T),那么相当于主频提高一倍,波特率也相应提高了一倍~~

网友A:
呵呵,楼上们说得很好~~~~

楼主:
re

疏忽,呵呵。三块石头说的对,我当时只是一时高兴,就发上来了,没想那么多,

网友C:
呵呵,我在EDN买的,焊好一次成功

我在EDN买的,焊好,一次成功。
说句实话,不做焊工好多年了,不过当年焊工技术还不错,焊起来还算顺手。苦于手中没有相机,不能给大家来几个片片了。

继续学习中。。。

网友D(2009-05-07):
做硬件,焊接是基本功

想当年,上学时,曾经连续一个周给老板当焊工。。焊的两眼冒金星,嗓子疼了好久。。但焊工就这么练出来。。
工作后,也有一段时间焊板子,焊工更是精进了不少,哈哈。。
现在发现,焊接引脚密的贴片件,用刀型烙铁头最好,而且最好用恒温烙铁。。。

网友E(2012-12-18):
请问 22uf 0805贴片 不分正负级吧 。板子焊完 用U口供电或5v 700ma外接电源 89s52 vcc针脚电压只有0.45v,不能工作。用5v 2A 电源 板子正常工作。请老大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