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学习板无法下载程序解决办法

楼主(2009-03-29):
正确的下载程序方法为先打开要下载的文件,选择对应的串口号和MCU型号,然后点击下载,等界面提示给板子上电时,接通板子的电源。

如果按上述办法无法下载,做如下几个步骤:

1)确认串口是否完好。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然后定时发送某个字符,再将学习板上的TXD和RXD短路,
这时应该可以收到发送的字符。如果收不到,则重点检查串口部分。电源部分也需要检查。

2)第一步通过后,检查复位脚电位。不按下复位开关时,电压为0V,按下复位开关后,电压为5V。

3)注意学习板中22.1184MHz晶体旁边的两个22pF电容。如果上述操作均通过,依然无法下载,
可以将22.1184MHz旁边的两个22pF小电容拆掉再试。圈圈刚焊的新板,就是无法下载程序,
将两只22pF电容焊掉后,就工作正常了。这个是STC89C52时钟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刚焊的新板可以下载,但几次后就不能下载了

以上几点都有试过,串口没有问题,复位也没有问题,将两只22pF电容焊掉后还是不能下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STC-ISP下载,等界面提示给板子上电时,一接通板子的电源,STC-ISP下载软件就自动关闭了。现在学习板里以前下载的程序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那可能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换个版本的试试?

或者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B:
幸运啊

我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呵呵,幸运

网友C(2009-05-02):
DB9的2脚怎么是悬空的啊?

板子上印http://bbs.cepark.com/的版本
串口的2脚是悬空的
不知道是我没搞清楚怎么焊?
是从背面插吗?
搞不懂,为什么不给详细的说明,弄的我一头雾水,浪费我的时间!

网友D:
哎,usb这玩意太难了

楼主:
2脚没道理是悬空的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数错了。

网友C:
DB9封装画错了吧

呵呵,我把DB9拆下来看了看,标的2脚没有悬空。可实际那是4脚吧

从背面插焊上下载问题解决

网友C:
我就经常画封装出错,总是折腾半天!

cepark也太大意。都是成品了,还出这问题……
应该打样看看啊,
突然想到,他把打样的也拿 出来了,我的是打样的板子。呵呵

楼主:
你用的DB9公头还是母头?

网友E:
说DB9连接器2脚悬空的,肯定是焊错座了

  公母座搞反了。我记得PCB应该是焊母座的,但你应该是焊了公座。。。

网友F:
stc-isp无法下载

我的问题和2楼差不多。也是STC-ISP下载,等界面提示给板子上电时,一接通板子的电源,STC-ISP下载软件就自动关闭了。学习板里以前下载的程序还能正常工作。加起来就下了十几次。我换了几次软件都不行。现在把芯片换成AT89S52,用easyisp来下载来用。我记得最后一次STC-isp下载是,让单片机一上电就往串口输欢迎信息。不知和这有没关,这块单片机还有没救?

网友A:
我在2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在下载时误选了“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程序”,所以把P1.0,P1.1接地就可以了,以后不要选择该选项,否则还会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G(2009-12-29):
读不到ID?还是读出来的ID不正确?
引用 楼主:

读出都是0X0000。
排阻没焊反,6M晶振我测了下有正玄波。A0 , INT_N, WR_N, RD_N我都测过没短路和开路现象。 D12我还找了一个换了。还是不行。

O~O  你有没时间,帮我调一下哦。 我搞了半天没什么成果,就几个元器件我就是没找到问题。

楼主:
测一下D12的3.3V电源输出是否有? 数据线之间是否有短路/断路/对地短路等?

网友H(2010-03-02):
晕倒,昨焊了一晚上,今天调试大半天,发现MAX232的T1、T2电平转换器都坏了。
麻烦!

网友H:
换了一片MAX232,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