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为什么不读取厂商字符串?

楼主(2009-03-31):
调试中发现,并不显示“圈圈教你玩USB”字样。通过串口发现,主机只在第一次读取厂商ID,之后就不再读取了,即使卸载驱动,重新安装。这是为什么?

修改厂商ID后,重新加载,显示一次 “圈圈教你玩USB”,之后又不显示了!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卸载驱动也需要载对才行。

只有发现新硬件才会显示这些字符串信息。

楼主:
就是USBMOUSE的程序!

这里也不显示字符串,显示的是USB DEVICE

网友A:
哦,这个没办法,是由inf文件控制的。

楼主:
但是第一次能显示 “圈圈教你玩usb-之鼠标”

网友A:
是的,那时主机还未安装驱动,正在搜索inf文件,所以显示

等装过后,它就记录了一些信息了(即使卸载,也不完整),然后它就不再显示这个信息了,而显示inf文件里面的信息。

楼主:
也就是说只有第一次读取厂商ID,之后根据inf加载就不再读取

网友A:
这个不是厂商ID(VID),这个描述厂商的字符串。

应该是每次都有读的吧,只是没显示而已?这个无所谓了,字符串不是必须的,主机可以不理会它。

楼主:
通过串口监视应该是没有读,不过还是谢谢O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