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书上怎么不讲讲USB地址的管理?

楼主(2009-04-07):
(无正文)

网友A:
地址管理?每个设备都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呀,然后令牌中

楼主:
最初不是地址都为0?

一个USB根节点只有一个设备当然就简单了
HUB下面的设备怎么编址?都是0哪个回应主机?

楼主:
不至于大家都回应吧?

哪个声音大主机识别哪一个?

网友A:
有集线器的呀,没有使能的端口不会转发数据的。

如果检测到两个设备同时插入同一个集线器,那么并不是同时使能端口的,而是设置好另一个设备的地址后才使能的拉。

楼主:
是啊,就是说两句,猜出来的怕不对

我猜也是集线器汇报自己是个HUB,然后主机再问你有几个PORT
然后一个P一个P的问你是哪个
但是这毕竟只是猜的

网友A:
好象书里面有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