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USB新版套件中,焊接元件正反问题!

楼主(2009-04-15):
排阻:放排阻的电路板有个长方形,分为两部分,有一个脚单独一个格。公脚是不是放在一个单独小格。判断公脚就看排阻上面的菱形标志,在哪边,哪边第一个就是公脚。

芯片:方形那个芯片是STC的。仔细看电路板安装位置是一个有缺角的正方形,所以,看芯片正面,会发现一个圆形的凹坑,把凹坑对准那个缺角就可以了。其实,芯片也是缺角的,只是非常小而已,仔细看就能看到了。缺角对缺角!

其余的芯片的焊接,就是管脚数目和间距能不能对上,如果能对上就可以确定位置了。看电路板长方形芯片的区域是有是个半圆的,所以把在芯片上有圆形凹坑的位置对上电路板的半圆形就可以了。针脚要尽量对准。焊接的时候要先焊一个角的脚,然后焊对角线那边的角,这样就固定了。

小电容,小电阻,晶振都没有极性,随便焊就可以了。

在此严厉批评computerOO同志,关于电解电容的焊接方法。首先看电容,是圆柱形的,看封皮,有一边是白色图案,有一边就是黑色皮。白色图案下面那个是+的,另一个是 - 的脚。当然从长度也能看出来。长的角是+的,短的是-的。

引用 computerOO:
然后再将2只22uF的电解电容分别焊上,一只是电源滤波,一只是
上电自动复位用。注意摆元件时要摆正,别将引脚摆到铺铜上了,这个
封装做得有点大,元件摆放时需要注意下,免得不小心短路了。注意正
负极,有一个白杠杠那一端就是正极,对应PCB板上的+号。

这样说很容易误会“白杠杠”是什么!电路板上面,放电解电容的是一个圆形区域,半圆是无色的,半圆是由白杠杠画成的阴影,看起来跟阴阳符差不多。无色那边插入长脚,阴影那边插入短脚。

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关于按键的安装,不知道是否有正反之分,我个人觉得应该没有,但是不敢确定,请大家指教。我目前的判定方式是:按键是四个角,但是分在两边的。所以,无脚的那一边要比较长。如下图所示:

-----***********--------
   A *         * B
     *         *
-----***********--------

电路板上面按键位置,其实是长方形,所以按键有两种组合方式放在电路板上

即
-----***********--------
   A *         * B
     *         *
-----***********--------

-----***********--------
   B *         * A
     *         *
-----***********--------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还有 开关键的正反问题

白色开关键不知道怎么确定正反?

网友A:
开关正反无所谓,反正能开关就OK了。

至于书中的说明,是以旧板为标准的。新板被CEPARK改了,元件也换了,所以就不对了。

你看光盘中板子的照片就知道了,那两个滤波电容原本用的是1206的钽电解。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给换了。

另外,新版的样板参看这里面的图: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7&page=1&t=3278301&tp=%u6709%u8C01%u628AUSB%u677F%u5B50%u710A%u63A5%u597D%u4E86%uFF1F%u53D1%u5F20%u56FE%u770B%u770B%u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