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终于焊完了板子,上图

楼主(2009-04-15):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5225824747.rar

楼主:
这个为全部细节图片,大家参考看看吧。

这个为全部细节图片,大家参考看看吧。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5225824747.rar

网友A:
很好~~~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B:
USB

插座怎么是TYPE A,
device只能用TYPE B或者MINI B。用A就不规范啦。

网友A:
恩,原来我用的A型插头,结果被CEPARK改了,改成A插座了,晕

他说A插头伸出去不好看,就给它改成插座了。用插座也要用B型啊,晕。

网友C:
乱用USB连接器,真失败

网友D(2009-06-03):
USB插座到底应该用哪种啊?

USB插座到底应该用哪种啊?

网友A:
本来应该要用A型插头的...

如果你用的是CEPARK的板子,那只好用A型插座了...

网友D:
我用的是CEPARK的板子

我用的是CEPARK的板子,用A型插座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两头都是A插头的USB连接线啊?

网友A:
是的。当然也可以用A型插头,但要翻过来焊到板子背面,难

网友E(2009-09-12):
是OO的USB 板吧

网友F:
有料单么

网友E:
偶的还差2芯片  51  和哪个 IDE的哪个 偶想用P89V51 !周末去买去!!

网友G(2009-10-12):
楼主用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H(2009-12-07):
元件总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I:
嗯···跟楼主差不多··我也焊好了···但是led不亮···程序照样烧···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J:
芯片的引脚不太干净

网友K(2010-01-19):
貌似配全元件, 也不是很容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