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请教圈圈,或者各位高手!

楼主(2009-04-21):
看了圈圈的书的USB转串口那一章节,有个疑问,能不能用USB转成并口的呢?FPGA中有很多下载线都是并口下载的,而现在的电脑很多都没有并口了,而买一根USB下载线要100个大洋,也太贵了点,所以能不能用USB转成并口,再用并口线呢????

呵呵,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速度太慢,不实用。还是抛弃并口

楼主: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速度太慢,不实用。还是抛弃并口

呵呵,现在考虑的是成本问题嘛,而且现在很多的FPGA下载线还是用并口的啊!呵呵

网友A:
老外有做出来的成品,你可以考虑买一个来试试。

不过速度会很慢,慢到你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