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谁有EDN白色的板子?

楼主(2009-04-23):
今天受到白色的板子,上面有很多焊盘都是连成一篇的,分不清应该从哪儿划开,要是有谁焊好的,可不可以上几张图片上来参考参考!谢谢................
注意........是白色的板子!还有想问问EDN白色的板和红色的板在PCB板上的元件布局有区别吗?我看红色的板子在U1下边自有R1和R8,中间没有C3,白色的板上就有

网友A:
白色的板子和书中光盘的照片是一致的,丝印有改动而已。

有些是连在一起的。你用万用表,对照原理图测一下不就知道了?白色的板子是光盘中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