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STC片子刷写次数和Keil UV3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09-04-24):
最近一直拿板子调程序,一不小心就刷了50多次了!
不知道STC89C52RC这个片子可以刷写多少次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在使用 Keil C UV3的时候,选择芯片的时候,我看书上写的是 Amtel AT89S52
我也发现可以选择 AT89C52 和 AT89C52RC,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请问选择这几个都有什么差别?请详细解释一下。

我在cepark找到一个STC8051Setupv3.12的安装包,安装后,就可以选择STC芯片了,也可以找到STC89C52RC这个芯片,但是AT89X52.H这个头文件不能使用!

请问,是否可以选择STC89C52RC这个芯片吗?头文件选择哪个?

网友A:
你选择89C52或者89S52都可以的拉。STC的烧写次数应该很多吧

楼主:
谢谢

是都可以了!不过,STC那个软件究竟有用没用?

网友B(2011-10-26):
本人觉得还是KEIL2用得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