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我买的P89C52UBB-B的芯片可以ISP么

楼主(2009-04-26):
我没有买到STC89C52买的是P89C52UBB,请问哪个知道这个芯片支持ISP么?我需要使用哪个软件呢?

网友A:
上网找找咯...没用过这个片子

楼主:
mai dao liao stc89c52rc liao

na 4 ge zhendangqi pan bian dian rong yong 33 pF ke yi me ?

网友A:
可以的。MCU的晶体上的电容不要装了。

楼主:
公司的电脑不能打中文,郁闷

我装了两个33PF的电容,很好下载的啊,没有出现下载不成功的情况。
那LED实在不行,别人给我10个贴片LED焊接上去居然不亮,只好换成插件的才能亮起来。

网友A:
估计你把LED装反了。没道理不亮啊。

楼主:
mei fan,shi led zhi liang tai cha

yong nie zi jiazhe de shihou fangzai han pan shang hai liang,hanjie shang qu hou jiu bu liang l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