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读D12的ID有问题

楼主(2009-05-20):
读D12的ID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仿真读到的ID是不对的,必须要上硬件

楼主:
硬件上了的

硬件上了的,谢谢

网友A:
你现在读到的ID号是多少?

楼主:
见上图

见上图,谢谢

网友B:
圈圈你好!

我没有用51来驱动,用AVR的M16,把程序进行移植了,编译也通过了,读出的ID是0XFF00

我是用PA口来驱动D12的DATA口,单步调试发现,M16输出高电平时竟被拉到1.4V左右,是驱动能力问题?还是?

正在检查中!

网友A:
可能你对RD脚的电平不对?

网友B:
圈圈果然厉害

圈圈果然厉害!重新初始化RD和WR之后DATA口就正常了!

不过读出来的数据变0XFF,还是不对。

后来觉得读写的逻辑电平可能太快了,就加了一点点延时,
现在就能读出正确的ID号了!

谢谢!

网友B:
接下来

接下来开始弄鼠标了!还是用M16,还得请圈圈多多指导!

先感谢了!

网友A:
恩,不客气。遇到问题时可以参考书中的代码包

楼主:
是不是焊接问题?

这几天没时间,等空了量下Pin,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A:
不管芯片焊接怎么样,总要能读到个结果啊,不可能是空的

楼主(2010-03-24):
Prints("Your D12 chip\'s ID is: ");
PrintShortIntHex(id);删除这句就好了,为什么啊

楼主:
圈圈你好!
能帮我回答一下吗